dsp通过max3232和电脑进行串口通信

楼主(2007-04-16):
我现在用dsp(c5402)通过max3232和电脑进行串口通信,但以前用单片机时都要有波特率的设置,但dsp上没找到可以设置波特率的寄存器,请问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的经验,和小弟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SCIHBAUD和SCILBAUD

TMS320F2812里是设SCIHBAUD和SCILBAUD这两个寄存器
c5402的不清楚,应该差不多吧

这种问题楼主下次可以用关键词(如sci,baud rate等)在芯片的datasheet里搜索一下肯定可以找到的啊

楼主:
re

我在仔细看下datasheet

网友B:
没有

没有标准串口,自已扩吧!!

网友C:
54xx没异步串口串口

只有同步串口。有文档说可以软件模拟,没试过
Implementing a Software UART on the TMS320C54x with the McBSP and DMA"
http://focus.ti.com/general/docs/techdocsabstract.tsp?abstractName=spra661a

网友D:
max3111e

推荐用max3111e 软硬件实现都较简单。

网友C:
有点贵啊

maxim上的报价是$4.73 @ 1k,国内多少钱能买到?

网友E:
看看TI的例程。

TI提供的代码就有这些,你直接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D:
可以申请样片

可以申请样片 ,国内20元能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