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时器初始值大于周期值的问题。

楼主(2007-04-17):
    如timer3定时器,计数模式是递增计数,初始值0xF000大于周期值0xC000,初始值递增到0xFFFF后自动清零。
    问题是:如果PWM输出设为低有效,PWM为比较输出,比较值为0xA000,那么在初始值0xF000递增到0xffff的过程中,pwm输出电平是高还是低?

网友A:
个人见解

第一次是高电平,清0以后在初始值0xF000递增到0xffff的过程中
应该是低电平.

楼主:
re

不知道你是根据什么认为的。
我现在还不确定。

网友A:
RE

经过A000H时才会跳变.

楼主:
谢谢

那么也就是说:在0xf000到0xffff时保持低电平不变,在计数器上溢后清零到了0x0000时,电平跳变至高电平,然后到0xA000时变成低有效。。。。。

楼主:
不知道不是是这么完整理解。

不知道不是是这么完整理解。

网友A:
个人见解

在0xf000到0xffff时保持高电平不变

网友B:
得先说清楚是什么CPU...

楼主:
晕了

怎么chen3bing说的前后不一致?
cpu是F2812的

网友A:
怎么不一致

在0xf000到0xffff时没有经过A000H,自然不会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