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M642焊接后出现的问题,急!

楼主(2007-04-17):
在PCB板上焊接了DM642等芯片,偶然发现3.3V与GND之间的电阻为0,1.4V与GND之间的电阻为150欧左右。从外部看,并无桥接现象,未焊接的PCB没问题。是焊接问题?是DM642芯片损坏?
并问,1.4V与GND之间150欧左右的电阻是怎么会事?3.3V与GND之间电阻应为多少?

网友A:
3.3v肯定是你焊接出现的问题~

网友B:
re

1.4V和GND之间的电阻是几十欧姆为正常。

网友B:
642功耗大,内阻很小,对吧

网友C:
re

未焊接的pcb没问题并不表示那块已焊接的就没问题,这个我是有经历的,只不过概率很小,以后光板一定要先量一下。焊完bga器件也需要量一下。
有条件可以去照照x光,如果有bga下面有短路是可以发现的

楼主:
谢谢各位!

谢谢楼上各位的答复!

忘了说PCB上还焊接有两个有源晶振。之前看了帖子“DM643 通电有放电声,咋原因?”,好像找到了原因。希望PCB和BGA焊接没问题,只是晶振短路。确实,焊接晶振时加热时间有些长。
不明白,为什么晶振容易损坏?为什么损坏会短路?焊接温度应控制在多少,或焊接时间应在多少之内?

还有,没有备用的有源晶振了,当地又买不到。想从大公司免费申请几个,问世界上生产晶振较为出名的公司有哪些?谢谢!

网友D:
你的BGA不会是自己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