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系统总线上的33欧电阻起什么作用啊

楼主(2007-04-17):
看到很多DSP系统的总线上的33欧电阻,起什么作用啊?还有245在什么情况下需要用啊?

网友A:
Re

33欧串行端接,改善信号波形质量。

网友B:
防止信号反射,高速的一般串~详细的在华为的硬件手册里

楼上的名字太牛b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