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高手们帮我推荐一款高速DSP

楼主(2007-04-18):
各位大侠,我的一个项目要处理DVI接口解码后的实时视频图像,主要是要将一帧图像存到SDRAM中,所以要求DSP速度要快,越快越好,麻烦大侠帮我推荐一款,谢谢!

网友A:
640*480/1600*1200的要求,我想是不同的

网友B:
XILINX公司的 Spartan-3A DSP FPGA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补充一下:分辨率为:1024×768

谢谢各位的回复,补充一下:分辨率为:1024×768,采样的速率我想每秒30帧就够了,比如刷新率60Hz,DSP只要在奇数帧,或者偶数帧存一帧,这样可以把速度降低一点,因为DSP还要干别的活,要把SDRAM中的图像读出来,串行的打出去,

网友C:
简单存储发送的话用FPGA更容易些

逻辑很简单

楼主:
谢谢xwj老兄的回复

谢谢xwj老兄的回复,我也想到用FPGA,但我FPGA用得不是很熟悉,牵涉到FPGA控制SDRAM的方方面面,没有做过的一下子难得搞好,但DSP用得比较多点,用C或者ASM来写MCU程序也是轻车熟路了,所以考虑用DSP来做,xwj老兄是这方面得高手吧,可否和你交流交流,向您请教一些问题。

网友D:
xwj是天安数码城的大牛

网友E:
个人见解:

希望xwj这样的大牛经常来论坛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