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的开发经历(酸甜苦辣)

楼主(2007-04-18):
最近做了块2812的开发板,辛酸苦辣个中体会,说说我的感受吧。
1)为什么2812的开发难度稍高一些,主要是由于外频较高,SRAM读写周期75M;信号完整性要求较高;如果PCB板处理不好,SRAM读写数据不稳定,容易出错。这个环节就要在PCB版图设计中考虑走线的阻抗;同时还要和厂家确认PCB板工艺能否达到。
2)模拟电路和电源的设计。 最头痛的是这个,电源纹波要求低于7mV;想想12位的AD,采样值变化为1,对应的电压是:3V/4096 = 0.7mV;如果固定输入,而采样跳变为+-5,则对应电压为 7mV。 网上所说的模拟地和数字地加磁珠隔离,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也用磁珠隔离,你可以试试效果,纹波能不能到7mV,那是开发板的设计,绝对不是产品的设计呀。

今天写到这儿吧,明天逐渐深入讨论高速信号的开发过程,和大家共同探讨。

网友A:
期待楼主继续。

2812高速外部SRAM走线确实有些麻烦。一些高速的SRAM(10纳秒以内)的跑起来还要加些阻抗匹配。

对于12位模拟电路和AD应用,电源走线和接地是关键。

楼主:
多谢楼上的支持

今天说说高速数字电路的设计。
单板是否涉及成功,关键在于两点:
1)信号走线延时,目的是确保时序的可靠性。
2)信号阻抗匹配,目的在于防止信号震荡,来回调变,调试中的表现就是SRAM写数据有时对,有时不对随机性较强。

需要改变观念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单板的质量绝对是设计出来的,不是调试出来的,特别是高速信号处理电路,大家不要走入误区。

往往讨论到高速信号电路,就设计到蛇形线的问题,感觉谈到这个好像提高了单板的技术含量一样。要了解一下走蛇形线的目的是为了控制每根数据地址总线,从DSP到目的地之间的延时在一个可以接收的范围,不至于误动作。是否要用到蛇形线,取决于单板的外频。
说明:蛇形线不会改善信号质量,只会影响信号质量。

这些都是理论上东西,具体到2812该如何设计? 简单说说我的经历。
太长了,见下面,另起一贴吧。

楼主:
续上

DSP系统时钟是150MHz,最快的外部读写访问需要2个时钟周期,也就是75MHz = 13.3ns。所以在SRAM的选择上, 12ns速度的SRAM就可以满足要求。

2812走线延时的分析:(只考虑最极端的情况)
1)150MHz的外频 = 6.7ns
2)说明读写信号,或者地址数据信号在传输线上的有效时间也就是6.7ns (这是极端的情况)
3)这个时候再分析走线延时就很清楚了,一般情况不要操过该时间的 20%,也就是 6.7ns * 0.2 = 1.3ns。

总结一下就是对于2812,外部走线延时不要大于1.2ns,这是可靠读写的保证。
如果是外部的慢速设备接口,可以不考虑。

今天就到这儿吧,明天继续和大讨论如何保证在PCB设计中达到上述目的,如有不妥,欢迎大家指正:)

楼主:
楼上的牛人看来是这方面的高手啊!

我原来有一个计算机,装操作系统,WINXP有时候莫名其妙的说内存读写错误,现在才了解可能是主板买的不太好,刚配的计算机,计算机DDR 800,运行都很稳定,看来配机还是要买可靠品牌。

今天心情有点闷,昨天测了一下单板波形,对DSP2812 CLKOUT没有加匹配的情况测试,示波器为TDS2022B。

DSP CLKOUT (75MHz)发送端波形竟然是正弦波,峰值有5V,过冲也有1V,接收端(8cm长吧)悬空,波形也是正弦波,峰值竟然达到8V。 恐怖啊!!!

我用40M的模拟示波器,峰值也就是3.5V左右,但是波形完全看不出来。

不清楚到底是示波器的原因,还是其他方面的原因?

网友B:
你的示波器带宽不够

你的示波器带宽不够,要想看方波信号,带宽要到基频的9~11倍以上。100M左右的数字信号的阻抗匹配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注意一般的布线技巧就可以了,地、线宽和走线长度保持一致。

网友B:
示波器探头的质量,和测试点的选取也有影响

楼主:
示波器有点贵呀,多谢楼上的!

如果按照9倍的带宽,100M的信号也要900M带宽的示波器吧,价格比较高吧。
不过目前的200M示波器带宽确实较小,但是采样可是 2G/s,此次测量的波形幅值感觉不太可信,目前单板运行很稳定,数据线和地址线测试还没有出过错。
信号完整性测试,后面坐专题讨论吧。

言归正传,继续讨论一下如何实现走线延时,明天讨论阻抗设计吧。

1)DSP2812实际测试结果是:不需要蛇形走线(增加了不少的布线难度)
2)走线延时控制在1.2ns,就可以保证单板的稳定

上面两点是经过实践验证的,过两天再show一下单板吧。

完成上面的工作需要的下面的软件支撑:
1) SI8000  --- 阻抗分析计算工具
2)Allegro --- PCB板布线和延时拓扑分析工具,如果有IBIS模型,可以进行信号完整性分析

太长了,下面重启一帖吧。

楼主:
作告诉信号处理板,要有高带宽的示波器作质量保证啊。

Allegro在分析和设计告诉信号板是比较理想的工具。借助该工具可以实现下面的功能:
1)可以设置4层板的每层的厚度和介电常数
2)可以对信号设置属性,同时设置阻抗和延时
3)Allegro会根据介电常数、厚度和阻抗,自动计算走线线宽
4)如果延时和阻抗不符合设定,会有告警提示

详细实现,可以看Allegro的文档。

推荐大家使用,布线非常好用,还有就是走差分线也很好,自动控制等长走线。

明天继续讨论2812阻抗设计方面的问题和对策吧。

网友C:
质量要求那么高么

感觉大侠们说的很玄啊。
小弟是新手,刚画了块2812的板子,连了个高速SRAM和USB芯片,线走的很乱,铺地也不太好,可是工作挺正常啊。只是感觉外部中断接收不是特别稳定,有时会丢几个,但大部分时候很正常。难道这会是板子走线问题么?

网友D:
简直是书呆子

简直是书呆子,估计你上面的说的那些东西也是从书上抄的,最高150M的系统,那有你说的那么悬乎,

楼主:
算了,不继续讨论了!!!

我实在是不明白,作为实际开发的经历,写出来应该是对大家有一些帮助的;
原来以为这个论坛的学习的气氛会比较好,也可能是高手比较多吧,不屑于这种设计。

一块硬件单板,要让他跑起来可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稳定可靠,有过开发实践经验的,可以说说你们的看法。

高速信号处理板,按照作坊的开发方式,事先没有分析透,盲目的投板;会导致一个循环:那就是莫名其妙的出问题,你可能大部分时间都放在找硬件问题上。

带来的结果就是开发进度不可控,项目进展后延,推向市场的产品,疲于奔命的维护。

既然大家不愿意,那就算了,不继续讨论阻抗方面的设计了。

下面是我们刚开发出来的2812单板,另起一帖吧。

楼主:
明天帖上吧

今天是在很很忙,很多事情要处理呀,明天贴上吧。

网友E:
lz很认真~

说的是全对,不过150m的还要用那么多的检查工具似乎多了点,项目时间肯定完成不了了~

Allegro在分析和设计告诉信号板是比较理想的工具。借助该工具可以实现下面的功能:
1)可以设置4层板的每层的厚度和介电常数
2)可以对信号设置属性,同时设置阻抗和延时
3)Allegro会根据介电常数、厚度和阻抗,自动计算走线线宽
4)如果延时和阻抗不符合设定,会有告警提示

最高做过600m的也没有使用过~

楼主:
这几天太忙,上传一下产品单板的图片。

这几天太忙了,下面是正在调试中的产品板,上面的经验可是经过实践总结出来的呀。

今天示波器到了,350M的, 2G/s (2G实时采样)。
重点测了一下前几天测试的CLKOUT 150MHz的情况,在没有匹配的情况下,正弦波: 幅值 +4.68V, 地弹过冲-1.3V ;没有上次测试中的7V 现象。 还是稍微有点高吧,电源可是 3.3V的。

看来还是要个高带宽的示波器呀 :)

目前仿真个方面稳定,下载程序仿真基本没有异常的情况。

对数据线,经过匹配后,信号质量非常的好,方波信号非常完整; 但是没有匹配的片选信号,方波信号就不太完整。

如果大家感兴趣,我顺便说说高带宽示波器选型中的注意事项,其中有几个指标很关键。

网友F:
个人见解:

受益匪浅呀!!!

楼主:
测试单板是否稳定的办法

这几天忙了。
说了很多,简单讲一下单板是否稳定,以及DSP外频是否发挥到极致的测试方法。

要使DSP的性能发挥到极致,最关键的是外部SRAM要达到最大的操作频率(75MHz),单板是否稳定使用下面的测试方法。

设置DSP2812 的Zone2 的xintf寄存器:
X2TIMING = 0;
XRDLEAD  = 1; 必须是1  // 最大速度读
XRACTIVE = 0;
XRTAIL   = 0;

XWDLEAD  = 1; 必须是1  // 最大速度写
XWACTIVE = 0;
XWTAIL   = 0;

如果单板在上面的设置情况下,可以稳定的长时间运行,并且读写数据是正确的,说明布板是成功的。

如果把外频设置为 30M 或者更低; 那么本篇讨论的高速信号布板就没有任何意义。

按照上面的设计方法,基本上可以一次布板成功,仿真等各个方面稳定。

网友E:
受教了~

lz够认真

网友G:
楼主,是用allegro画的板子么?那么多的曲线?

楼主:
是用Allegro画的板子

马上要上街了,匆忙说一下过程吧。
先是用Allegro手动布线,基本上都是45度的折线,到最后优化时,可以使用转换功能,把折线转换为圆弧曲线;最后就是目前看到的效果。(Allegro自动布线基本上是不能用,先自动布线,后手动优化)

我以前使用Protel,好处就是极易上手;Allegro学习周期相对较长一些,但是用熟了,非常好用。

最终转换为Gerber文件时,可以很详细的看到制版效果,可控,且和实物一致。

另外做产品和做作开发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要求,连开发流程都是有较大区别的; 绝不是仅仅满足于单板运行,关键是可靠稳定(恶劣环境)是最终的设计目的。

网友G:
呵呵,不错,楼主很认真,不过

转换成曲线真的没必要,糊弄老板倒是可以的。在150M这个级别,折线和曲线造成的阻抗失配还没有你的匹配电阻误差的零头大,同时,普通fr4板,线路不等长造成的信号延时也不过就每mm延时3皮秒左右,和你的时钟抖动来比,就算是5ppm的温补晶振,也不过是一个零头,而且28自己的10倍pll的相位抖动也远比你的这点延时控制来得大。退一步讲在这个频率级别的芯片,2层板都是可以做到很稳定的,与其在这些小处抠,不如切切实实考虑地线的布置,信号,电源回路的布置,电路结构的设计等更加主要的问题了。举个例子,现在前端总线800M的电脑主板,也大多是4层板就够了,而1000M的网卡很多还都是2层板,他的实际频率也要达到250M了。当然,我觉得楼主这样分析问题对于研究问题的态度来说是相当好的,值得表扬,不过就是不要吓跑想研究28的很多xdjm们了……

网友B:
一语中的

“在150M这个级别,折线和曲线造成的阻抗失配还没有你的匹配电阻误差的零头大。”除非楼主拿刀刮电阻调整阻值,再用6位半的万用表去校,刮贴片的难度太大了,要用放大镜或显微镜。这个级别板子,器件布局非常重要,Allegro布局的智能还达不到这个水平。

楼主:
确实是: 单板布局很重要,比布线和阻抗设计更重要。

确实是啊: 单板布局很重要,比布线和阻抗设计更重要; 布局都是手动的。
另外 75MHz 的外频和计算机 800M 的外频比较,那真是小巫见大巫。

按照目前的设计方法确实有点复杂,我相信大家如何走这样一个设计过程,对实际调试是很有帮助的;当然缺点是学习周期长一些。

26楼tjsheep兄分析的都是很有道理的,折线和圆弧线差别不大;这个转换过程实在很简单,就顺手作了。 地线回路确实很重要,大家如果能正确地理解地线回路和阻抗,那么这个设计思路和过程应该是相似的。

还有就是工业应用和商业应用要求是很不一样的;如果是一样,为什么工控机和兼容机价格相差几倍,所以关键的是工业应用要求稳定和可靠,能适应恶劣环境。

2812一般都属于工业应用,所以在设计上要比商业应用(包括开发板)考虑的更多一些;如果用商业应用的角度开发,单板可以运行这一点容易做到,但是稳定可靠,我想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大家可以谈谈产品实际应用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棘手的问题。

过几天,我再把调试中发现的问题,列一下吧。

网友H:
老大还没有说模拟部分怎么处理呢。

  高频的数字电路部分还好办。 但模拟电路和电源的设计,确实很头痛。
  您所说的模拟地和数字地加磁珠隔离,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也用磁珠隔离。 我就是这样设计的, 效果确实很差, 怎么样才能控制模拟部分的纹波呀。不然12位的A/D, 看起来效果跟8位的差不多。 晕呀。

网友I:
2407与2812的选择?

是不是能用2407就最好不用2812呢?

网友J:
LZ辛苦了

看后受益匪浅,LZ继续

楼主:
多谢大家的支持!

太忙了,另外产品测试接近尾期,赶进度啊。

模拟电路的设计相对有一些难度,目前的单板电路还没有完成测试充分,说说设计思路吧。 (磁珠隔离数字地和模拟地,不是我推荐的罗)

模拟电路设计的关键在于3点:
1)纹波处理,主要滤掉开关电源引起的纹波噪声 --- 电感电容滤波即可
2)单板电路的耦合噪声 --- 铺地和电源走线注意即可
3)共模噪声 --- 最难处理的,需要把外部机壳引入单板,使用共模电感,一般应用可以不用考虑。

模拟地和数字地的处理,按照常规设计,只需要不共回路设计就可以;加磁阻隔离主要是为了加大耦合阻抗,减少耦合干扰带来的影响;如果不加隔离时,只要数字和模拟不共地回路也是可以的,但是实际效果我没有测试过,不推荐使用。

所以关键的设计还是电源主回路的滤波设计。

实际上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吧。

楼主:
简单说说2812的AD和磁珠

2812的AD如果不加校准,基本上是不能用的,主要是内部基准有较大的误差;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有一些稳温漂,基本上是由内部基准不准而造成。

另外有些朋友说,通过校准使采样误差在 +-5 以内(7mV); 个人的看法是2812目前还做不到这一点,校准只能校准采样值是实际值之间的误差;采样的稳定性是不能校准的。

但是采样的稳定性,2812还做不到这一点,按照我目前的测试,只能达到 +-9(13mV), 也就是3LSB - 4LSB,在20次采样中,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相差13mV。
80%的采样数据误差在 +-6 之间波动,还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感觉这是芯片本身的原因,基本上达不到手册的+-1.5LSB;并非是由于模拟地或者其他设计方面的原因。

网友G:
同意lz,估计设计28的adc的人想:

只要给弄出来12bit的,管他能不能精确到12bit那……

网友K:
支持LZ

产品是设计出来的!

网友L:
重复指令的问题

      LACC     #9
      RPT      #8
      SUB      #1
为什么最下面这条指令不能重复
可以在CPU寄存器看到ACC的变化,但不能重复
谢谢,大家,新手DSP2407

网友M:
不管怎样,

lz的态度很认真,值得学习。
系统的理论学习,
其过程是漫长的,
但受益是无穷的,

楼主:
有问题是好事,利于改进。

netjob兄,是否可以说得具体点? 也可以改进。

模拟电路的设计,要讨论,篇幅会很长; 根据实际经验,说说平时容易有理解偏差的一点。

我们通常的认为“电路有纹波,多加电容滤波”,对数字电路很有效,对模拟电路要慎重考虑。

说说我的理解吧:对模拟电路,多加电容对开关电源的纹波滤除效果是非常有效的;要知道模拟电路还有高频耦合噪声(那是看不见,不易测试到的),那个地方加电容,那个地方相当于提供了耦合通路,看来是个双刃剑。

我目前的处理原则是源端和终端加电容滤波,中间传输路线尽量不用;而且电源+侧磁珠放在终端,电源-侧磁珠放在源端。

不一定对,希望有经验的大虾说说自己的经验。

网友N:
求教各位一个比较弱的问题

   看来楼主和各位都是久经战火考验的顶级高手了,小弟问个比较简单的问题请大家不要笑,2812片内不是有RAM吗,为什么还要外加呢?2812的开发板是带RAM的,我一直认为这是为了调试方便的,看来我是想的太简单了。

楼主:
今天时间比较多,马上要出门了。

DSP内部的单周期RAM(可是150M),用来做算法使用;一些非重要功能的数据分配,可用外部RAM; 调试时,可以把程序放在外部RAM。
单板FLASH用来存储字库,还有就是启动程序;CPLD用来做译码,时序转换。

只要按照正常的开发流程,出来的单板一般都很稳定,根本不会出现程序跑飞的现象; 产品开发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如果觉得复杂,那可能就是知识储备不够,有些部分觉得不可控,心里没有底。

今天时间相对较多,多写了一些,下午要出门了。

很忙啊,接下来还有好多事情要做:信号完整性测试、信号质量测试、高温测试、长距离数据传输稳定性测试。

网友O:
顶~~

顶一个,F2812的单板也设计了两次,没有过多考虑楼主所说的问题,基本上都调通了。不过看了楼主的经历,发现还是有很多地方值得考虑的。

网友P:
感觉很幸运

   小弟正要开始设计2812的电路板(控制无刷电机),能够拜读楼主的**,感觉很幸运。

楼主:
单板设计难点在于模拟电路

实际上,2812系统设计的难点在于模拟电源;还有+-15V的模拟电源,各种噪声的处理是最花时间的,也是调试中花时间最多的部分。数字电路,如果没有原理错误,调试都会很顺利的。

他们之间所花调试时间的比例,基本上为1:2 (模拟:数字)。

希望大家能说说2812的设计和调试感想,共同提高设计水平。

网友Q:
初学者,看着好抽象啊!!

初学者,看着好抽象啊!!

网友R(2007-05-29):
受益良多!!

受益良多!!

网友:

能不能给个总结,文档,这样就是项目经理了

楼主:
是该总结一些,目前项目还没有结束啊。

感谢大家的支持了!

是该总结一下,一方面是太忙了,另一方面是目前项目还没有结束啊,后期总结可能参考意义更强一些。

这几天进行性能和信号质量测试,纠正一下前面一个描述性的结论错误。

“DSP2812的极限读写周期是75M”,这个结论是错误的,前面的测试不充分(非专题测试)。
实际结果是DSP的写SRAM能达到75M,但是读SRAM周期是绝对到不了75M,不好详细描述,看一下DSP的读时序和SRAM的读时序就清楚了。

可以说2812的读时序设计上有点土,也可能是个Bug,那就是读信号变高之前,需要数据总线上提前12ns保持有效数据输出(有可能DSP2812就不是以上升沿琐存的规则设计的),XRDACTIVE设置为1 才可以满足这个要求;

而正常情况因应该是上升沿就琐存数据,SRAM就是上升沿就琐存。
所以写SRAM能到75M,而读SRAM最大速度也就是50M;除非作读写逻辑转换才有可能达到75M的读速度。

网友Q:
好东西~~

我们教研室买了一套是北京精仪达盛的评估板,带一个仿真器,2800。00元*币!!垃圾的要命,扳子和材料居然不一致,搞的我们好不爽!要是单面板或是双面板还好说,但那 不是啊!!那接口有的居然找不到引出端,但又非常有用!!!!!!!男儿预哭无泪啊!!!!!!!!!!!

网友S:
我做过一块2812的板子,很正常啊!

当时可没有考虑这么多啊。

网友T(2007-07-03):
LZ好的开发经历值得借鉴~~~谢谢

网友U:
确实受益匪浅啊

网友V:
谢谢

谢谢,说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V:
特别受益

请问老师开发f2812(150M)需要示波器的最低频率多少啊,

网友W:
密切关注本帖中

目前也在学2812 所以密切关注中。有空给个大总结吧。

网友G:
回58,一般60M可以了,

因为主要的信号基本可以看到,再高频率可以用间接的办法看

网友X(2014-04-03):
我自己做了一块板子,焊接完dsp2812后76脚对地有几十nf的电容,75脚没事,这会不会影响dsp的运行,因为晶振只需接几十p的就可以了,谁能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X:
是焊接质量问题,还是dsp可能是坏的?

网友Y:
其实我觉得硬件没有什么,现在DDR3都1G了,也没有什么啊

网友Z:
好久远的酸甜苦辣啊

网友AA:
这个帖子很好!!!

网友AB:
刚刚入门,还望以后楼主能多多指教

网友AC(2014-05-05):
一点一点读过来,还是有收获的!

网友AD(2015-09-25):
写得很好,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