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I寄存器的读写

楼主(2007-04-19):
我用以下程序写HPIC可以,
不过写HPIA,和HPID却不可以,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为什么啊?
初学DSP,还请大家多多帮忙啊。
       //主机访问HPIC/
         HCS =0;        //使能HPI
         HDS2=1;
         HCNTL0=0;       //访问地址寄存器HPIC
         HCNTL1=0;
         HR_W=0;        //写
         HBIL=0;        //当前是第1 个字节
         P0=0X08;       //高8 位数据
         HDS1=0;        //开始数据操作
         HDS1=1;        //结束数据操作
         HBIL=1;        //当前是第2 个字节
         P0=0X08;       //低8 位数据
         HDS1=0;
         HDS1=1;

       //主机访问HPIA/
         HCS =0;
         HDS2=1;
         HCNTL0=0;
         HCNTL1=1;
         HR_W=0;
         HBIL=0;
         P0=0X08;
         HDS1=0;
         HDS1=1;
         HBIL=1;
         P0=0X08;
         HDS1=0;
         HDS1=1;
       //主机访问HPID/
         HCS =0;
         HDS2=1;
         HCNTL0=1;
         HCNTL1=0;
         HR_W=0;
         HBIL=0;
         P0=0X08;
         HDS1=0;
         HDS1=1;
         HBIL=1;
         P0=0X08;
         HDS1=0;
         HDS1=1;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

高手请指教啊

网友A:
这些线的电平对吗

可以在程序中连续读写,用示波器看看信号对不对。仔细看看手册,是不是哪里设置的不对。要先确定硬件是正确的,例如有些GPIO管脚初始化的对不对?

另外如果你要问问题的话,你要先说明你用的是什么DSP,出现的什么问题?你做了哪些调试工作,结果是什么?这样的话,别人才好替你想办法。呵呵

楼主:
谢谢赐教

DSP用的是TMS320VC5402
用51做主机,
如果采用51访问外部存储器的方式,
那么自举过程没问题。
(即P0分时复用低位地址线,和数据线;P2作为高位地址。HPI设置由P2完成。)
我是想看看,按位操作是不是也可以,
所以写了上面的程序,
只可惜,自举一直不能通过。

网友B:
大家交流一下

我也在做C51和TMS320VC5402通信
大家交流一下吧
邮箱:qxxqxq@163.com

楼主(2007-06-01):
还是没解决啊

怎么没人关注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