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与JTAG接口如何接?

楼主(2007-04-19):
在DSP外围要连接JTAG接口,应该怎么接啊?DSP用TMS320VC5416,谢谢了~~

网友A:
主要注意5V电源接口

实际上JTAG是标准接口,按照推荐电路就没有问题。
设计中大家最感到疑惑的是JTAG 5V电源接口如何设计? 到底是5V还是3.3V?

实际上很简单,JTAG并不输出5V电源给外部控制板,而JTAG是用来做输入用的,用此5V电源接口来检测控制板是否连接上。

如果连接上,就输出JTAG信号到开发板,否则JTAG是不工作的。

那么控制板要做的就是把该接口和控制板5V电源相连,如果觉得还是有问题,就用一个100Ohm左右的电阻和5V电源相连。

如果是和3.3V,那就直连吧。

楼主:
谢谢

谢了,我用了个1K的电阻接的5V:)

网友A:
1K电阻有点大了,100欧就可以

实际测试时,JTAG 5V电源管脚的电压要大于3V,就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