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啊!!!!

楼主(2007-04-20):
IO, TI, App, etx, ni
DXP中好好的什么错都没有
拿去制板那
只有99SE的
一检查出来很多警告
iolation         Net X1
     Warning - Connection to overlapping split planes
都像这样的
我做的是四层板
不知道这样直接制板会不会有问题
请知道的大哥给个比较确定的回答
谢谢

楼主:
在线等

请帮忙

网友A:
你可以在dxp中输出99se格式,然后制版

楼主:
我就是这么做的啊

我自己的是DXP的
然后save copy as PCB 4.0
再把这个拿到制板的地方
他们用99SE打开
一检查就有很多类似警告

网友A:
不知,你自己装99se没有

如果装了,就先自己用99se打开一下,自己解决警告的问题。你的警告好像是电气规则没设置对。
   我每次做板子都是先用dxp画好,再转成99se的,自己打开检查再发出去。四层板也没什么问题啊。你试试自己用99se打开看看

楼主:
我自己现在也装99SE了。。打开也有问题

能给我个邮箱吗?
我发来给你帮忙看下

楼主:
我自己实在看不出来是哪错了。。。

网友B:
应该无妨!

网友A:
我的邮箱 lp-zhang@zolix.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