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2812的制板问题

楼主(2007-04-21):
谁做过2812 的PCB板?F2812的数据线和地址线在布线时,一般用多宽的线宽????线长线窄了到底对高速的外设和存储器有什么具体的影响????请教各位???!!!

网友A:
个人见解:

在某个项目中,俺用0.15mm的

网友B:
我们用的是0.22

目前用的0.21的线宽,目前运行稳定,感觉0.15的有点小。

网友C:
个人意见

7mil足以 电源线要看情况了。3.3v的30mil绝对够用,1.8v的20mil,地线能铺起来最好

网友D:
那么clearance 设为多少?

网友E:
俺用的是8mil EMC 过了3级

俺用的是8mil EMC 过了3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