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M642的,帮忙看看啊

楼主(2007-04-23):
DM642, se, ev, ge, AD
下面的帖子的case1和case2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哪,(在连接到目标板后出现的,软件仿真没这个问题), volume.gel 是例程中带的,evmdm642.gel是朋友给传的.
  case1和case2出现的问题都是连接目标板后,能build all, 不能load, load时出现如图中提示.

还有个问题,用仿真器连接目标板后,点击view memory按扭.SDRAM和FLASH中的内容如图所示,不知道这样的值合理不?
(板子是自己仿照EVM做的,略有改动)

新手上路,感谢赐教!!!

楼主:
case1

 volume.gel
 volume.pjt

楼主:
case2

evmdm642.gel
hello.pjt

楼主:
顶一个。。。

哪位大哥遇到过类似情况,恳请指点~~~~

网友A:
参考

如果有另一块开发板,对换一下试试,确认是否板子硬件问题还是软件开发环境问题。

感觉板子的问题可能性大些。

外部SDRAM读写不正常,导致程序LOAD后校验通不过

楼主:
非常感谢sushangwen大哥的热心指点!

小弟初次做板,很多问题不是很清楚.
   如果是硬件问题,有可能是哪些线连错了,或是虚焊了.我测了EMIF时钟100M很正常.CE0#和CE1#两个片选是内部上拉的,所以测其上电平均为高.
   板子连接CCS后,不打开任何程序,查看0x8000 0000, 今天又全显示0xffffffff.不知道怎么样才算正常的?

网友B:
编写对外部每根数据线和地址线测试的代码

板子做好了,要编写对外部每根数据线和地址线测试的代码,测试他们之间是否短路,或者续焊。(注意程序需要放指定在片内RAM,否则,如果出现短路就会出现下载校验不过的问题)。

手工焊接那种超密脚封装的内存芯片,容易短路。

测数据线,简单的测试方法就是写,然后读,看是否相等。
测地址线,相对复杂一些,不太容易描述清楚;分组,可以每3根或者5根一组进行测试;假设20根,就要分4组左右分别进行测试。

楼主:
非常感谢!

我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