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风啸叫信号的抑制

楼主(2007-04-24):
请教:怎么样检测出麦克风啸叫信号的中心频率。。。
      现在已经采样了1024个音频数据,对其进行了FFT...
      后面就不知道怎么进行下去了...

      我察看了相关资料,说啸叫信号的幅度是不段增加的,最后保持不变,开始我想利用这个特征,但是不怎么好操作。
      请知道的或做过的高手门指点迷津。

网友A:
啸叫时某个频率的幅度不变,而一般正常声音肯定是变化的

那就把那个频率咔嚓掉就行了

当然,测试信号除外,此时要关闭啸叫抑制功能

网友B:
感觉不是这么考虑的吧?应该是回音抵消的方式才对

网友A:
回音抵消和啸叫抑制完全是两回事,啸叫抑制只要简单移频

破坏啸叫的形成条件的

回音抵消主要就是相干性检测和分量、延时判断了,要做好就难得多了

楼主:
个人见解:

本人现在使用窄带滤波器的方式抑制啸叫信号,

按照xwj的观点,那么必须等到啸叫产生了才能检测出啸叫的频率,
但是现在客户的要求是必须在啸叫还没有完全产生就必须能够将其抑制。
目前困扰我的:怎么样去检测啸叫的频点(采用什么样的算法来检测)。
请做过的或者知道的高手们指点指点....

确实,啸叫抑制和回音消除是两回事,回音消除可以使用自适应滤波器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