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菜问题:ccd与cmos的接口输出

楼主(2007-04-25):
以前没搞过,正准备用,
  ccd传感器是不是一般为模拟输出?然后要加一个驱动芯片?
  cmos传感器是不是一般为数字输出?直接接处理器即可?
万望大侠指教。
多谢!

网友A:
回复主题:问个菜问题:ccd与cmos的接口输出

CCD 输出是模拟信号,通常CCD的扫描时序要用相应的驱动芯片,同时输出的模拟信号要通过专用的图像视频处理芯片如CXD3142后便是视频信号,也可选择数据信号输出.CMOS输出像素的数字信号如(R,G,B).

楼主:
非常感谢

有没有集成数字输出的ccd模块呢?或者应该有厂家做这种模块的吧?
  我拆了数码相机,发现ccd可以用ad9943来驱动的,呵呵

网友B(2007-06-05):
二楼的

二楼的兄弟,是做什么的?如果是做ccd摄像头开发的并且在深圳,认识一下。yifu0866@yeah.net,13242031584

网友C(2012-06-24):
CCD 配啥DSP芯片,有没有国产的DSP    价格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