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口输入float类型数据

楼主(2007-04-26):
我需要从PC机上接收float类型数据,在DSP中也以float类型来存储,只有SCI口可以用,我接收到8位的数据后要怎样处理咧,先谢谢各位大虾了。

楼主:
谢谢liqf

谢谢你,不过我还是没做好,能不能说详细一点或者给一段简单的代码我看看

网友A:
float的数据可不是8位的

你先搞清楚它的存储格式吧。通常是4个字节的,你把这4个字节读出来看看。

在PC上和在DSP中分别写一个一样的浮点数,然后读出来比较一下,或许你会发现一些规律.....

如果这两者用的都是同一种格式的(通常是IEEE的),那么直接按字节复制过去就行了(注意大、小端模式)。

楼主:
怎样写具体的中断程序

谢谢各位,我用的存储格式是IEEE,我是说接收和发送缓存器都是8位int格式啊,32位的浮点数据不能直接向缓存器写和读,我要怎样做才可以读和写?

楼主:
我用的是lf2407a

我用的是lf2407a的SCI口外接max232.

楼主:
谢computer00

我也试过想按字节发送,但浮点数据格式不能移位,我要怎样把一个浮点数分解成4个字节咧?用浮点数据指针也不能移位啊

网友A:
强制类型转换啊

取它的地址,然后把它强制转换为char型的指针,然后用这个指针读接下来的4个地址,就可以得到4个字节了。

网友B:
RE

根据错误提示,你前面好象声明过一个cp指针,重复了.

网友A:
可以啊

 unsigned char buf[4];
 float f;

 f=123.456;
 buf[0]=((unsigned char *)&f)[0];
 buf[1]=((unsigned char *)&f)[1];
 buf[2]=((unsigned char *)&f)[2];
 buf[3]=((unsigned char *)&f)[3];

执行完后

buf[0]=0x79,
buf[1]=0xE9,
buf[2]=0xF6,
buf[3]=0x42.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

现在好了,谢谢computer00及chen3bing等大虾给我的指点,我把cp=(char*)&ff这个语句和全局变量写到一起了,低级错误,耽误大家的时间实在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