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路随即信号之间的延时

楼主(2007-04-27):
现在要做这么一个东西:
A,B是由同一随机信号源发出的两路信号,
其中A是由一移动物体反射回来的,
现要判断A对B的延时是多少
请问该如实现?
或者世面上有没有类似的产品啊?

网友A:
超声波测距不就是这样的么?

楼主:
那么延时计算是如何处理的呢?
用DSP能实现吗,卷积?相关?
还是其它啊?
我这也是测距,想用混沌激光。
还有超生波测距用的是固定频率还是随机频率啊?
我这个是随机信号,所以好多东西都比较迷糊啊?
还请大哥多指教啊。

对了,那现在有没有一个产品直接就能算出两个随机信号的延时啊?
就是同一信号源发出的两个信号,经过一个电路后(无论是51,dsp还是arm)
就直接能算出上面A对B的延时啊?

网友B:
相关分析,

分析两路信号的相关性,就能得出是否是返回,相距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