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07程序下载问题,请教~

楼主(2007-04-27):
在仿真的时候都正常,把程序下载到DSP里运行就不正常了。在程序中写一个数组,在仿真的时候读出来的数都对,可一下载到FLASH以后,读出来的就变了~
这是我定义的数组
int  code[26]  = {0xfc,0x60,0xda,0xf2,0x66,0xb6,0xbe,0xe0,0xfe,
                  0xf6,0xee,0x3e,0x9c,0x7a,0x9e,0x8e,0x00,0x02,
                  0xCE,0x76,0x7C,0x1C,0xB6,0x6E,0x01,0xFF};

在数组前面加const说明也不行。读出来的一样不对
CMD文件
MEMORY
{
  PAGE 0:   VECS:    origin=0h,length=40h
            PVECS:   origin=44h,length=70h
            PROG:    origin=0b4h,length=7F4ch
  PAGE 1:   MMRS:    origin=0h,length=5Fh
            B2:      origin=60h,length=20h
            B0:      origin=0200h,length=100h
            B1:      origin=0300h,length=100h
            SARAM:   origin=0800h,length=800h
            ext:     origin=8000h,length=8000h
}

SECTIONS
{
  .reset    :{} >VECS   PAGE 0
  .vectors  :{} >VECS   PAGE 0
  .pvecs    :{} >PVECS  PAGE 0
  .text     :{} >PROG   PAGE 0
  .cinit    :{} >PROG   PAGE 0
  .switch   :{} > PROG  PAGE 0
  .heap     :{} >B1     PAGE 1
  .bss      :{} >SARAM  PAGE 1
  .data     :{} >B1     PAGE 1
  .con      :{} >B0     PAGE 1
  .const    :{} >SARAM  PAGE 1
  .stack    :{} >SARAM  PAGE 1
}
请高手帮看看,问题出在那了~谢谢!!!!!!

网友A:
.data是用来定义需要初始化的数据 是不是要改成这样的:.data:{}>PROG PAGE0 呀?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我也是个新手  你改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