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的使用

楼主(2007-04-27):
我现在用两块电路板a和b调试串口,用一个配置串口0的程序,a板的数据发送端有信号输出,b板没有任何信号,就是低电平
而用相同的参数配置串口1,a板和b板的数据发送端dx都没有数据输出
我用的是C5402,能指点一下,问题会出在哪

网友A:
可能是b板的数据线断了或者对地短路了。

楼主:
re

那个我查过了,没有短路
还有就是a板的串口1为什么不行

楼主:
re

谁能给小弟提供个串口配置程序,c5402的

楼主:
re

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