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程序错在哪里

楼主(2007-04-27):
#include <stdio.h>
#define IMR (volatile unsigned int *) 0x0000
#define DMPREC (volatile unsigned int *) 0x0054
#define SWWSR (volatile unsigned int *) 0x0028
#define BSCR (volatile unsigned int *) 0x0029
#define ST0 (volatile unsigned int *) 0x0006
#define ST1 (volatile unsigned int *) 0x0007
#define PMST (volatile unsigned int *) 0x001D
#define IFR (volatile unsigned int *) 0x0001
#define DRR11 (volatile unsigned int *) 0x0041
#define DXR11 (volatile unsigned int *) 0x0043

#define SPSA1 (volatile unsigned int *) 0x0048 //McBSP1
#define SPSD1 (volatile unsigned int *) 0x0049
//sub_address register
#define SPCR11  0x0000
#define SPCR21  0x0001
#define RCR11   0x0002
#define RCR21   0x0003
#define XCR11   0x0004
#define XCR21   0x0005
#define PCR1    0x000E

void inline disable(void);
void inline enable(void);
void interrupt essp_rx(void);
void init_core(void);
void init_bsp(void);
void init_codec(void);

main()
{
    init_core();
    init_codec();
    enable();
    while(1);
}

void init_core()
{
    /*设置外部存储器的等待周期为0,I/O等待周期为2*/
    *SWWSR=0x2000;
    *BSCR=0x0000;
    *ST0=0x1800;
    *ST1=0x2900;
    /*设置中断向量表的首地址为0X0080*/
    *PMST=0x00A0;
    *IMR=0x0000;
    *IFR=0xffff;/*有的中断标志*/
}

void init_bsp()
{
    *SPSA1=SPCR11;
    *SPSD1=0x0020;
   /*发送中断由帧同步信号产生,McBSP0 Tx=FREE*/
    *SPSA1=SPCR21;
    *SPSD1=0x0201;

    *SPSA1=RCR11;
    *SPSD1=0x0040;

    *SPSA1=RCR21;
    *SPSD1=0x0000;

    *SPSA1=XCR11;
    *SPSD1=0x0040;

    *SPSA1=XCR21;
    *SPSD1=0x0000;

    *SPSA1=PCR1;
    *SPSD1=0x000C;

       asm("NOP");
      asm("NOP");
}

/*初始化TLC320AD50*/
void init_codec()
{
    int i;
    disable();
    init_bsp();  /*初始化MBSP0*/

    *DMPREC=*DMPREC&0xFF3F;  /*设置中断为串口发出*/
    *DXR11=0x0000;

    *SPSA1=SPCR11;           /*接收数据*/
    *SPSD1=0x0001;

    *SPSA1=SPCR21;          /*发送数据*/
    *SPSD1=0x0001;

    *DXR11=0x0003;              /*用软件方式配置AD50寄存器*/
    *SPSA1=SPCR21;
    while(!(*SPSD1&0x0002));

    *DXR11=0x0181;             /*复位AD50*/
    while(!(*SPSD1&0x0002));
    for(i=0;i<4000;i++);
    *DXR11=0x0003;
    while(!(*SPSD1&0x0002));

        *DXR11=0x0101;
    while(!(*SPSD1&0x0002));

    *DXR11=0x0003;
    while(!(*SPSD1&0x0002));

    *DXR11=0x0210;
    while(!(*SPSD1&0x0002));

    *DXR11=0x0003;
    while(!(*SPSD1&0x0002));

    *DXR11=0x0300;
    while(!(*SPSD1&0x0002));

    *DXR11=0x0003;
    while(!(*SPSD1&0x0002));

    *DXR11=0x0450;
    while(!(*SPSD1&0x0002));

    asm("NOP");
    asm("NOP");

    *IMR=0x0400;
    *IFR=0x0400;
    enable();
    *DXR11=*DRR11;
}

void inline disable()
{

    asm("SSBX INTM");

}

void inline enable()
{

    asm("RSBX INTM");

}

void interrupt essp_rx()
{
    int sample_in;
   /*读入采样数据*/
    sample_in=*DRR11;
    /*传回AD50*/
    *DXR11=sample_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