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串口问题

楼主(2007-04-29):
有没有哪位大虾知道2812的串口使用有什么注意事项啊?我画了一块板子串口不通,给串口发0x55但串口调试助手收到的不是0x55,通过示波器看波形也出现方波了,但好像少个停止位.其他部分如I/O口,SPI口什么的都工作正常,奉上原理图,望各位不吝赐教。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4/200742917150159.rar

网友A:
看是否在其他地方改为普通IO口使用了

看是否在其他地方改为普通IO口使用了;检查外设配置顺序。
串口相对调试应该还是比较顺利的,只要设置正确,通讯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