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到底什么是DSP啊?这样理解对不对啊?

楼主(2007-04-29):
从来没搞过,一点感觉没有!但隐约感觉是这样的:

它是一个超级强大的MCU,可以对模拟信号进行超快速的ADC,然后对ADC后的数据进行分析和各种处理工作,比如滤掉某种频率成分等,然后再DAC输出或不输出.

还或者,把一个乱七八糟的模拟信号进行频谱分析,取出有用信号,呵呵,DSP是不是干这事的?

那既然如此强大,那岂不是可以代替ARM等了吗?用ARM干嘛呢,DSP好快啊?

郁闷……

网友A:
呵呵,lz google一下吧~~

这东西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网友B:
不对

DSP主要是用来处理数字信号的,比如FFT,现在在通信方面用的比较多,而ARM主要用在控制方面的,

网友C:
有专门的硬件计算单元,适合数字信号处理

网友D:
不一样的作用

一个偏重算法,一个是控制能力强~运行机制不同的

网友E:
dsp的指令及内部多总线结果适合做信号处理

如果你要用arm来做信号处理也可以,就看是否满足你的应用

网友F:
我的理解

DSP主要是数字信号处理,什么样的情况需要用到呢?我想在处理一些音频和视频压缩或者通信解码方面用的比较多.DSP比较复杂,需要考虑很多的算法.

网友G:
音频和视频压缩或者通信解码

dsp不同的系列应用范围不同,在通信及图像处理方面就用C5000C6000系列的。

网友H:
DSP的功能是很多

网友I:
三产品

这个啊,你理解的比我深多了.象你学习.

网友I:
DSP培训班

什么是DSP呢?
我们这有培训班.
有兴趣了解学习的话,请联系孙**.
010-62359586

网友J(2010-03-24):
ARM是高级单片机,是程序控制的
DSP主要是算法,进行一些信号运算处理
功能不相同,所以开发板也不同了。
不过现在有的ARM芯片带有DSP
而有的DSP也带有单片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