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配置程序是存储在DSP内,还是要放在外扩EPROM上

楼主(2007-04-30):
(无正文)

网友A:
放在memory,但不一定eprom

楼主:
那dsp内rom做什么用?有的还配置300多KB的

网友B:
一般不用来存储程序

片内有Flash,放在片内;如果没有放在外部扩展Flash。
EEPROM是用来存储用户需要长时间纪录的数据的,或者是单板启动时的配置数据,一般不用来放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