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有稳定一些的2407开发板

楼主(2007-05-04):
各位大虾,有谁用过有稳定一些的2407开发板吗,我现在用的一个板子总出问题,液晶显示基本要看运气才可以正常,我仔细一看它的电路,居然是3.3v的电压,但液晶给我配套发过来的是5v的,数据口也是单向的,连液晶状态也不能读出,有谁用过的稳定一点给推荐一下,希望可以直接应用到工业控制现场的最好了。

网友A:
3.3V信号也是可以和液晶相连的

3.3V信号也是可以和液晶相连的,最关键的是DSP和液晶之间的控制和数据接口信号,需要加限流保护电阻,470 Ohm左右就可以了。

当然,是用245进行数据交互会更好,既起到保护要起到局部隔离的效果;单板更稳定。

楼主:
工业应用可以吗

我现在用的这块板就是液晶显示出问题,我不知道把它应用到工业现场会不会有别的问题出现,因为是一个改造项目,自己做板不划算,我想知道开发板能不能达到工业现场的要求。

网友B:
LZ在哪里,俺这有一块,要不?

网友C:
到我们那里看看2407开发板

液晶是通过245进行电平转换的~

www.study-kit.com

网友D:
开发板一般都是只满足功能性能较差

用到工业场合要看你的具体环境

楼主:
电磁干扰很大

我要把它装到电控柜里,变频器等强电设备较多,高频干扰不大,电磁干扰较大咯

网友E:
直接用2812吧,方便些

用2812吧,2407不太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