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lDXP库文件中找不到TMS320C5402

楼主(2007-05-05):
我在protellDXP库文件中找不到TMS320C5402,有哪位知道该怎么找到啊,十分感谢!!

网友A:
照datasheet画,一二十分钟的事。

正好熟悉一下管脚便于布线。

楼主:
没有别的方法吗?

没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B:
可以啊

可以找到吧,我用的的DXP2004版本的,我曾经找到过,好像是在FPGA库里...

网友C:
自己画吧

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是在各种库中找,最后发现还不如自己画来的便捷
再说这也是一个基本功,必须要掌握的。

网友D:
自己画一个也就是几分钟的事……

有时候为了把电路按模块组织以方便阅读,几乎肯定需要修改元件的……

网友E:
个人见解:

对于楼主的行径,俺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