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s2800.lib中有什么东西啊,如何查看其内容?

楼主(2007-05-07):
这个库里面都定义了什么啊?
是不是各种寄存器都是在这个里面定义的?
如果是的话,在程序中引用需要加extern吗?
好像别人都没有加,为什么?

网友A:
看不到,这个是程序2进制文件,不过

可以找同一目录下的src文件作为参考

楼主:
能全面一点吗

寄存器的地址是不是这里定义的?比如intm,pie等?

网友B:
lib中的东西就是为了不让看的

网友A:
寄存器的定义在头文件里的,你要另外包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