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高手 : 单片机 、DSP和 嵌入式的 区别

楼主(2007-05-07):
我对 这三个 概念 有些  混淆 ,请各位 大侠给 指明 。
     我感觉 可能 是 单片机 是 单线程顺序 执行 的 而且 时钟频率 很低
     DSP可能是多线程 顺序 执行 的 时钟相对高一些
    嵌入式 是多线程多时序的 时钟最高功能 最强大 吧。
    希望各位能 让我弄清他们之间 的 关系。

网友A:
我的感觉:并行不并行是由系统决定的,并不是哪种芯片决定的

单片机就象公司里的普通工程师,活太多了,会累的.DSP应该是个专项工程师.ARM就象个部门经理兼工程师.fpga就是丁尖高手了.嵌入式应该是一种工作方法吧,是在公共基础上的缝缝补补.个人理解,希望大家也讲一下.

网友B:
个人觉得嵌入式应该是系统的概念,跑操作系统

单片机和dsp芯片都可以搭建嵌入式系统
比如51+ucos就可以是多任务的,
单片机和dsp都是一种处理器,只是dsp的硬件及指令结构使得它更适合做数字信号处理所以称dsp芯片,通常的单片机则不太适合,dsp系统不加操作系统时也只能单任务执行,
芯片是硬件概念,线程通常是软件概念,不能混淆
现在做产品都讲究成本,性价比合适的才是最好的,能用最少的资源干最多的活才较厉害,不要以为搞dsp就很厉害,只是做dsp的人通常都会搞算法所以才会“高级”一点吧

楼主:
学习嵌入式如何入手

2楼3楼回答的都很经典,我现在想往嵌入式方面发展.不过不知道该如何入手.
嵌入式软件是指的什么呢.我能先学软件在往硬件上发展吗?我是学电子信息的我想我还是有那么一点基础知识吧.不过现在郁闷的是我不知道自己该重那方面做切入口去走进嵌入式.

网友B:
re

想跟硬件沾边的话最好还是懂点汇编,对了解硬件很有好处,
嵌入式操作系统,首先他是一个操作系统,就象windows,再就是由于它的应用不是在pc机上(pc机的资源多丰富啊,处理器都几个G,内存也是上G),它是在目标板上运行,所以占的空间小,
你可以先从51入手,了解一下51的结构,指令,51的小系统,再就是可以看看ucos操作系统罗,
等这个搞通了,就可以看看arm+uclinux,....
最重要的是”动手“,空想不行,光看不行,没有实际经验,找工作的时候很容易被人家问死

楼主:
恩 努力

谢谢五楼的帮助
我学过单片机的,毕业设计我就搞了一个液晶显示温度的小模块而且是用汇编语言写的.只是没用C语言写感觉C语言有些生.
我想我再系统学习一下单片机就可以去学DSP 然后就可以去走入嵌入式了吧希望这一天快点到来 .

网友C:
re

都做做就有比较了~我还是概念模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