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流水线问题

楼主(2007-05-09):
我是一个刚学DSP的初学者,大家知道,DSP采用的是流水线工作,一条指令可能可能需要跨越几个机器周期,我想问的就是指令的机器周期到底怎么算,

网友A:
dsp好像没有机器周期这个概念

楼主:
不会把

我看教程上都这样写着啊

网友B:
翻译的问题先不管它

每个指令的执行周期在讲指令的pdf里都有的,还有不同执行条件对周期数的影响,建议多看看原始资料。

不同dsp的流水线不一样,粗略可以看做三步:取指令,指令译码,执行指令,通常情况下取指和译码的过程在执行前面若干条时同时就做了,所以指令的周期数通常只算“执行”这一步所耗的时间。当然如果出现流水线冲突啥的就要另算了。具体就要看手册了。

楼主:
re

哦,终于明白了,谢谢

网友C:
指令周期

同意楼上的说法,另外,指令周期是时序中最大的时间单位,定义为执行一条指令所需的执行时间。由于不同的指令所需的时间不同,因此不同的指令所包含的时钟周期数也不同。

网友D(2007-06-11):
机器周期

CPU周期也称为机器周期.通常用内存中读取一个指令字的最短时间来规定CPU周期.一个CPU周期时间又包含有若干个时钟周期

网友E:
还有CACHE的问题

这个问题对流水线的影响比较大,也是比较复杂的问题

网友F:
关于DARAM存储器的流水线操作

我也才学不久,遇到了个摸棱两可的问题。书上讲的我实在看不懂了。它说CPU可在单个周期内对DARAM双寻址存储器访问两次,分别发生在单个机器周期前半周期和后半周期,所以不发生冲突。但实际情况有几种:(1)前半周期和后半周期分别访问不同的DARAM块;(2)前半周期和后半周期同时访问同一DARAM块;(3)同时在前半周期或者同时在后半周期访问不同的DARAM块;(4)同时在前半周期或者同时在后半周期访问同一DARAM块。到底哪些情况冲突,书上讲了第(4)种情况冲突,那其它几种情况呢?请达人指教!

楼主:
回复上楼

我也刚开始学DSP,觉得(1)(2)(3)是不可能会产生流水线冲突的,第(4)是会产生流水线冲突,可是会自动通过延时一个周期的解决,比如在同一个DARAM里面同时取指令与读操作树,都是在前半个周期,就会有冲突的问题

网友B:
将程序与数据放在不同块中

只要分配空间将程序与数据放在不同块中,第4种情况也可以避免了。有单访问的RAM的话程序一般放到单访问的RAM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