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风啸叫信号频点的检测???

楼主(2007-05-11):
麦克风啸叫信号频点的检测???求助...

我先采样1024个数据,然后进行FFT变换,最后使用重心法进行频谱估计,
得到中心频率。

现在有如下疑惑:
    一:这个中心频率对应的幅值是最大的,难道啸叫信号的幅度在频率中总是最大的吗?
    二:啸叫信号和一般语音信号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三:若我的频谱估计法不合理,还有别的更好的方法进行啸叫频点检测吗?

望高手解答...

网友A:
呵呵,做话筒声反馈啸叫抑制器啊...

国外类似设备都在5000元以上,国内好像还没有该自主产品。
建议你先看看声反馈啸叫的产生机制,好像在哪看过用频谱倒置是其中方法之一,另外处理群延时也很重要....
搞过音响,没玩过DSP,帮不上忙。哪天你做成了,来回个贴...

楼主:
Re:

是呀,现在在做声反馈抑制器...

目前能够抑制了,但是有些使用将一般的语音信号也当做啸叫信号了,造成了音质的损害。

问题是啸叫频点的检测不准,稳定性不高...
但是现在我们公司就我一个人,没有办法呀,连个讨论的人都没有呀,只能孤军奋战呀...

网友B:
啸叫信号持续时间长,频率单调,幅度较大.

网友A:
也有用自适应滤波的做法....

不过我没搞懂:作为一个封闭话筒放大系统,参考源在哪里....

网友C:
先把算法搞定

先在PC上用matlab或者其它开发工具把算法搞定了,再去用DSP弄吧,否则会搞得你很郁闷的

网友C:
滤波器

用DSP做一个可调中心频点的band pass filter, 在整个音频范围内调整中心频点,滤波器出来信号功率最大的那个频点就是

楼主:
Re:

多谢大家的提醒!
    这个项目的原理是;先检测出啸叫出的频点,然后将这个频率衰减掉。

    我现在做了个中心频率,Q,增益均可以调节的窄带滤波器(经过了MATLAB的仿真),问题就出在了啸叫频点的检测上不精确,才导致了系统工作不问题,抑制后的音质发生了变化...

yxwsz:
  你好,
  “用DSP做一个可调中心频点的band pass filter, 在整个音频范围内调整中心频点,滤波器出来信号功率最大的那个频点就是”
   你这个观点的原理是什么呢,我还没有弄明白...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