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写入内存数据错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05-12):
通过DM642向SDRAM(HY57V283220t)写数据,结果向SDRAM中写数据时,出现下面错误:在末尾地址是C或者是4的时候,写入的8位数据的第3位和第4位如果不一样,就会都是0,例如,写10h,就成了00h,写57h就成了47h,写48h就成了40h.
另外一个DSP写数据到SDRAM时,出现的错误是:写数据到8000,0000到8000,0003是对的,但是写数据到8000,0004到8000,0007范围内的地址单元时,8000,00068000,000e8000,00168000,001e都会变成本次写的值,例如写1到8000,0004,那么8000,00068000,000e8000,00168000,001e都会变成1,写2到8000,0005,那么8000,00068000,000e8000,00168000,001e都会变成2,当写下32字节的地址时8000,0020到8000,003F时,这段中的8000,00268000,002e8000,00368000,003e,对应变化,出现这样的问题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好像是硬件地址线有问题,看看有没有粘连现象

网友B:
看看SDRAM的特殊寄存器设置得对不对

楼主:
测试程序使用的是合众达开发板附带的测试程序

程序是使用的合众达开发板附带的测试程序,在另外的有些板子上测试通过.但是在其中的部分板子上,就出现了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

第一个问题是因为是两根数据线短路,第二个问题是EB6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