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程序调试方法是不是落后了。

楼主(2007-05-12):
我是新手,觉得TI 的DSP调试令人心痛。
2407可以在外部SRAM里调。那2406以下的呢。烧几百次就报费了。

网友A:
通常flash可以擦写上万次啊

算你一天擦写50次也应该可以够用了吧
另外这也不是光这个dsp有这个问题,很多带flash的单片机也一样

网友B:
2407的DSP很容易烧废(被加密),2812比较好

楼主:
可不可以在FLASH中调试设置断点

网友B:
4楼问的按我体会,DSP不行,ARM可以有两断点

网友C:
to 楼上,可以,叫做硬件断点,而且在多dsp调试中

可以设置全局断点,呵呵

楼主:
tjsheep

怎么设置呢?我设置不行。

网友D:
tjsheep,我重新确认过,F2812 FLASH方式不能断点调试

网友E:
re

什么意思。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