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PI中断收发过程中,是否将SPISTE引脚电平拉低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7-05-16):
没人告知吗

网友A:
时钟怎么搞?

我们要用2812搞个键盘,用的是HD7279A做的接口,读去键值的时候需要双向发送数据,先往7279里写指令,然后再从7279读取键值,需要改变一次数据方向。但我们是刚接触DSP,资源利用还不熟,我们用I/O口做的,但是我们老师说要我们用串口做,我们考虑了好久,始终解决不了他们的同步时钟问题。不知道可否给点好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