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HD7279做DSP的键盘接口的时钟处理问题

楼主(2007-05-16):
    最近我们要用2812搞个键盘,用的是HD7279A做的接口,读取键值的时候需要双向发送数据,先往7279里写指令,然后再从7279读取键值,需要改变一次数据方向。但我们刚接触DSP,资源利用还不熟,我们用I/O口做的,但是我们老师说要我们用串口做,我们考虑了好久,始终解决不了他们的同步时钟问题。不知道可否给点好的意见,彼人在此恭候高手赐教!

楼主:
怎么没一个人帮忙啊

怎么一个帮忙的都没有啊!!

网友A:
估计得转换时序了

估计得用CPLD/FPGA转换时序了,直接接到McBSP上不可能了。
其它板子上一般少不了CPLD/FPGA吧?直接用它做键盘接口多好

楼主:
板子上是有CPLD

你说的没错,那板子上是有CPLD

网友B:
个人见解:

我觉得没有必要使用CPLD/FPGA,只需要利用几片74系列(74LVC32,74LVC00)
和一片74LVC16245就可以了。

利用2812的XINTF信号进行译码,得到的译码信号对74LVC16245的方向控制脚进行控制。

网友A:
设计没有一成不变的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板子有CPLD/FPGA,就让它多做点事,减少芯片数量。

网友B:
个人见解:

现在板上有CPLD那是更好了。

估计楼主在CPLD编程方面...还得好好的加强呀.

楼主:
问题解决了

谢谢各位的意见,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用了SPI口,现在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