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的问题(怎么把单相电阻电感转化为DQ轴下的电阻电

楼主(2007-05-16):
怎么把单相电阻电感转化为DQ轴下的电阻电感?
我现在知道单相电阻和单相电感,怎么转化为DQ轴下的电感电阻呢?有什么公式吗?
谢谢!

网友A(2014-02-25):
楼主,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搭个顺风车,如何通过现有交流感计算交流电感的dq轴分量,如果是clake和park变换的话,电感dq分量是不是变化量呢,但是对于一个电机来说,电感的dq分量应该是定值,有点困惑,求大神。。

网友B:
问错坛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