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发烫的问题?

楼主(2007-05-16):
第一次来这里就有问题向大家请教,实在是不好意思。
主要是这段时间开发任务太紧了,遇到点问题实在不好解决,所以向各位请教一下。
自己做了一块2812的控制板,在上电以后DSP和电源芯片都很正常,但是只要把程序下载后,温度开始上升,但还能接受。程序一运行起来,就开始迅速升温,在一分钟不到的时间电源芯片就开始发烫(很烫,不能长时间把手放能够在上面),而且DSP也过热。
 板子上面还有一块CPLD(EMP7128AE,它的温度到正常)。
 一般能想到的问题都想验证了,自己上电之前就测了3.3v及1.8v和地之间是否短路,以及CPLD和DSP之间IO口定义的不一样的问题也检查了,虚焊等问题也都查过。但是还是找不出来问题。希望各位能给以点意见,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A:
和程序有关~

看看程序实现什么,和硬件连接的关系。

楼主:
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吧?

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运行的程序都是TI公司的例程,和每一个外设我都单独打开使用过,包括关闭外设,只是CPU模块运行,都是出现同样的情况---发热!!!

网友B:
看看时钟,是不是超频了

楼主:
yoch,你好,谢谢你的回复!

我的运行频率是150MHz,很准确,应该不是超频的问题。但是还是感谢你的热心,谢谢

网友C:
可能散热不好

可能是板子做得不好,散热不好
也可能是正常,看看电流是否太大

楼主:
散热?

这款板子是以前板子的改进的,散热应该有问题,但是不会这么烫,以前不会出现类识的情况。电流量过了,是偏大的。上电以后150mA左右,一进入CCS上升到300mA,程序一运行起来差不多达到了500多mA。而且这和外设打开多少没有关系,因为任何程序运行起来都是这样。

谢谢,radio的意见。

网友D:
个人见解:

将工作频率降到100M看看电流的大小...

网友E:
你的电源质量如何?

   还有注意io的拉灌电流,我遇到过,用dsp端口直接上拉驱动LCM,IO模拟数据总线,在IO总是输出态时DSP温度高达100度,无赖背一个散热器,后来调试好了温度在30度左右了。

网友F:
热好像是正常的吧

我的DSP跑起来的时候也很热的

手按不住,手不是在50以上就按不住了么

而DSP最高可以在85左右的吧,资料上这么写的,工业级的再高一点点

我的usb芯片,CPLD芯片运行一段时间也会这样的

手不能长时间按着,烫手

个人拙见

网友A:
看你的描述应该是和程序有关

不是程序的问题,主要是硬件
比如两个io接在一起,上电是两个默认都为输入没事,然后程序里面可能设置一个为输出,一个输入,这样容易发热

建议检查和程序相关的硬件部分

楼主:
谢谢,我会一一检查!

晚上答复大家,希望可以共同探讨!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

网友G:
与外围接口的引脚的初始化...

如IO,没有使用的话,先定义为输入,很多和CPLD连接的引脚特别要处理好...

楼主:
关于外设IO口的问题

与DSP连接着但没有用到的IO口我都把它们定义为输入状态,但是我发觉上电以后,这些CPLD的IO口都是低电平。不知道这和发热有关系没有?

楼主:
现在只能降频使用了

我刚才把频率降下来(75M),运行起来很稳定,也不发热了。看来只能降频使用了。但是还是没有找到150M运行始发热的原因。。。。。。

网友A:
治标不治本~

楼主:
楼上的说得很对

其实我也很想找出来原因,可是由于从真正接触DSP,开始做硬件开发才半年时间。很多东西还需要学习,说实话做起来很吃力。现在整个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做这个项目,自己能力有限,现在只能达到这一步了。。。。。

网友H:
该不会是芯片品质问题吧???

还有,PCB做了飞针测试的吗?外围器件有没有问题?
如果PCB有短路也可能出这种状况哦

网友A:
不会就一个板子吧,对比着测试一下

网友I:
再弄个板子,A,B板一起调试,偶都这么弄

然后如果不是普遍现象,有可能是某个输出脚接地或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