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写EMIF不正常

楼主(2007-05-17):
哪位高手帮帮忙,我快郁闷死了。
我调的DSP的板子写EMIF不正常,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写SDRAM(16位)时,写比较大的数,像0xAAAA等一般能正常写进去,但写1,2,3等数时就写不进去。
2)在调串口时,初始化串口向相应地址写值时,只写一遍总写不进去,相应地址显示的是0x00,如果用个do...while,让它一直写,直到写进去要写入的值为止,就能写入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愁死了,快帮帮我吧!!!

楼主:
help!

哪位大虾帮忙看看吧!

楼主:
求助

大虾路过帮忙呀!!!

网友A:
时序的问题吧

检查一下硬件有没有虚焊。
如果没有可能是时序的问题,DSP的读写速度太快,适当延长读写时间试试。

楼主:
谢谢!

谢谢!
读写已经设到最大了。只写一次的话,如果写0x80,DB7只能被拉到不到1v,所以相应位写入的还是0。但如果一直写的话,就能拉到3.3v了,这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B:
去TI网站上下application notes

TI讲得很清楚

楼主:
Thank you!

谢谢aboluo!
能帮忙说说是什么原因么或具体该看那个文档么?那些文档我也看过一些,可还找不出解决办法,真的非常感谢!!!

网友B:
你用的是哪种型号?

去TI网站,向搜索工具窗口输入EMIF和对应DSP的型号

或者直接打开
C:CCStudio_v3.1docsPDFmanuals_ccs_full_c50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