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达人关于DSP控制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7-05-18):
如果是采用DSP2407控制变频器的话,正弦波参考量是采用实时计算还是离线计算好做一张表格,向各位大侠请教.

网友A:
个人见解

做一个表格好.

楼主:
多谢回复。

如果做一张表格的话,会有下面的问题:一旦变频器要求频率的分辨率比较高,比如0.1。如果进行异步调制,这样不是要很多张表格,会不会太复杂了。
如果采用同步调制,如果采样点数过高,在调制波频率较高时,DSP运算时间可能不够,如果点数太少,在调制波频率较低时,正弦波输出波形会有一定的畸变,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网友B:
SVPWM比SPWM好

楼主:
回楼上

SVPWM也需要正弦波表啊!

网友C:
频率提高一倍,点数降一半,还是可以用一张表

网友D:
很明显,同样点数,SPWM的表要远大于SVPWM的表

SVPWM,只要所有点的1/6就行了。

网友D:
这是一张240点的表,2*i为CMPR4对应的,2*i+1为CMPR5对应的值

const float SvpwmTab[80]={0.857167422771454,  0.874619828537107,  0.843391537666321,  0.887010924518108,  0.829037666320801,  0.898794136941433,  0.814115583896637,  0.909961335361004,  0.798635601997375,  0.920504942536354,  0.782608270645142,  0.930417686700821,  0.766044497489929,  0.939692676067352,  0.74895578622818,  0.948323726654053,
0.73135381937027,  0.956304877996445,  0.713250517845154,  0.963630527257919,  0.69465845823288,  0.970295816659927,  0.67559027671814,  0.976296067237854,  0.656059086322784,  0.981627255678177,  0.636078298091888,  0.98628568649292,  0.615661561489105,  0.990268141031265,  0.594822883605957,  0.99357196688652,
0.57357656955719,  0.996194839477539,  0.55193704366684,  0.998134851455688,  0.529919326305389,  0.99939090013504,  0.507538497447968,  0.9999620616436,  0.484809696674347,  0.999847769737244,  0.461748659610748,  0.999048292636871,  0.438371211290359,  0.997564107179642,  0.41469332575798,  0.995396286249161,
0.390731185674667,  0.992546230554581,  0.366501271724701,  0.989015936851501,  0.342020213603973,  0.984807848930359,  0.317304730415344,  0.97992479801178,  0.292371779680252,  0.974370151758194,  0.267238467931747,  0.968147724866867,  0.241921991109848,  0.961261779069901,  0.216439694166183,  0.953717023134232,
0.190809041261673,  0.945518642663956,  0.165047690272331,  0.936672255396843,  0.139173164963722,  0.92718394100666,  0.113203257322311,  0.917060106992722,  0.0871558040380478,  0.906307861208916,  0.0610485784709454,  0.894934426993132,  0.0348995514214039,  0.882947642356157,  0.00872658379375935,  0.87035577185452
};

网友E:
DDS

建议看一看DDS的工作原理,或许会有帮助

楼主:
多谢各位回复。

从各位大侠的观点来看,还是只需要一张表格即可。同时采用SVPWM算法在变频过程中,会简化正弦波表的计算(或查表)。

网友F:
svpwm, spwm 通常的方法是

表格 + 线性插值. 有足够的速度与足够的精度

楼主:
楼上分析的很有道理啊!多谢提供了一种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