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DSP数据保存与导出的问题

楼主(2007-05-21):
用2812做的一块交流电采样的板子,DSP在全速运行过程中不断更新SRAM中的一个数组的数据,在连接仿真器的情况下利用CCS的file-》data-》save命令导出该数组的数据,发现导出的数据有问题,理论上应该是一个连续完整的正弦波,但从导出的数据中看到一个完整的波形中间会有连续几个点(6-8)发生了畸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我在DSP全速运行的情况下利用CCS的数据导出功能有没有问题?另外,在利用CCS的图形(graphic)显示数组时,第一次打开的时候看到的波形也是会有不连续的地方,但刷新以后就没问题。
谢谢指教!

网友A:
个人见解:

有两个方法:
    1.用你现在的方法实现.
      但是你必须要保证你的采样部分是否正常,你的导出操作是否正确.
    2.使用RTDX技术.

楼主:
RTDX是使用了DSP/BIOS?复杂不?之前没用过。
另外,对于我上面的做法还有个疑问:我导出数据的这个操作与DSP写数据有没有冲突?因为SRAM中的数组是实时写进去更新的,而这个时候我导出数据相当于一个读操作,会不会因为这两个操作同时进行而出现了不确定数据?因为从波形看出无论保存的数据长度多长都是中间某连续的几个点出现畸变,说明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发生了这样的问题,而且只有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