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rocessor communication timeout"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

楼主(2007-05-22):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通信的问题

检查一下通信接口

楼主:
检查过了,没问题.

楼主:
有时能连上,但几率很低。

网友B:
是不是你的CCS版本有问题?

以前我用了一个usb仿真器接到一台比较老的电脑上,连接后,在仿真过程中就会出现timeout的情况;
也有可能是你的CCS版本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