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来人给指点一下,到了一个门槛,过不去了。

楼主(2007-05-23):
DSP硬件设计马马虎虎,不是谦虚,是真的马马虎虎,一个人肯定完不成一个比较大的项目的硬件设计;软件方面现在开始看驱动,但CCS调试的时候只要出了错基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老板让把一个ADPCM的算法加到开发板的测试驱动里去,根本不知道如何下手。
买了好多书,不是大肆讲优化就是一个一个的例程,觉得没什么帮助。
各种入门教程看了一个遍,例程跑了无数。但驱动还是不会调。
下一步我应该怎么学呢?
是从硬件看起还是从信号与系统看起?还是硬下头皮来看驱动?
过来人给指点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A:
呵呵,数学不懂,说说自己的感觉

原先是学自动化的,没有学过信号,不过后来自学过一段时间,和自动控制原理有点类似,不过偏向不同,一个侧重拉普拉斯,一个更多时频域的傅立叶变换。前者学的还不错考了90多,但到现在似乎还没有发现它的用处。信号呢,当初刚接触dsp直接就用的是642,看不懂所以就从头开始看信号处理,倒是理解了一些东西,不过总得而言似乎作用不是很大(可能自己接触的只是应用层的一些东西,技术含量不大)。说得太远了,切入正题,以下个人意见如果不对,lz也别在意。

lz和我两年前刚开始的时候一样,先从硬件做起,做原理图的时候发现(和其他的arm之类没有多少区别(主要是抄的),总觉得dsp比较牛,所以看了很多dsp之类的书,信号,数字信号处理,特别是DFT,FFT之类,倒是学了不少数学,但最后和做具体的东西感觉差别太大。等我把项目做完,个人主要是硬件调试,就是测试程序跑通算过,感觉那些东西基本没有什么作用。后来慢慢的也了解一些。诸如音频举例吧,斑竹说得很对,那些压缩类的算法基础就是信号的那些东西,但是咱们学习的那些东西早已经过时。记得fft里面有个基-2分拆吧,看了几天才明白过来,后来还有一个什么基4,什么混合基,实在看不懂了,索性放下。回过头来再看那些先进的什么压缩算法,混合基之类的算法似乎70年代的时候换用,现在早有更新的更复杂有效的算法了。这些东西要学吗?看lz想干什么?做这些东西很有前途,但是在国内有几家公司真正做这些东西,当然要使真正理解这些工作时站立的层面会不一样。
对lz的建议,还是先从硬件开始,了解硬件的结构,然后再测试程序跑一跑,了解这个dsp和别的器件的不同,然后大系统跑一跑,看看dsp是如何从理论上区别。最后再从算法上面着手,这样我想lz对于原来学习的那些算**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当然这需要lz有时间来做,如果是做论文的话,可以直接到最后一步。

ps:作了两年的dsp,一直把dsp当作一个普通的处理器,和arm类似,这当然不对,不过从我一个基层的dsp硬件实现者的角度而言,我的工作似乎干的还不错,因为那些复杂的算法不要我管,硬件的设计和我以前做的其它的处理器我是没有感觉出明显的区别。干得也没有什么劲了,所以最近换了个工作,以后要干arm了,dsp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接触,呵呵我不是工作狂,不是工作原因我不会接触具体的技术细节的。

网友B:
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

慢慢来

网友C:
一步步,桥总会过的

网友D:
不用看信号与系统,先把dsp硬件弄清楚

接下来adpcm嘛,首先要明白pcm,这个不难吧,然后要弄清楚dpcm,就是差分脉码,这个也还好,比较容易理解,最后这个adpcm,自适应差分脉码,这个自适应数学上也不难理解,就是有一个预测,然后记录实际波形与预测波形的差,这样音频文件体积又可以减小很多,前面的dpcm和adpcm都是利用了信号采样点之间的相关性来进行编码的,说穿了其实不神奇的,呵呵

楼主:
太谢谢楼上的指点了

有时候别人指点一下,哪怕一句话你可能省去好多时间,比如一两个月或半年。

网友E:
我乱说一下.

一个项目来了,首先是总体设计,这个人应该有总体的构想
然后硬件,硬件包括器件选则,原理图和pcb,pcb这里又可以分了,高速pcb布线,emc,还应该会写简单的驱动程序,起码你要证明你的pcb上可以跑程序了.
软件的话分为操作系统和算法了,操作系统就linux了,算法就是应用了,现在是视频处理的要的多

网友A:
呵呵,要是前几年有人这么给我说就好了

可惜自己那时候不常来这里~

网友D:
呵呵,顶顶,其实无论硬件软件

钻进去还是很有搞头的,我一般软件硬件不同时弄,先弄硬件,仔细地抠细节,一直抠到比如dsp的流水线时序,接口读写时序,阻抗匹配,电路设计等,也很有意思,然后硬件出来后简单测试没有问题,比如读写一下端口,外部芯片等,然后就一门心思做软件,开始抠每条c是转换成什么样的汇编,每个编译开关的作用,如何优化,速度为先还是体积为先,怎么写可以复用大部分代码,如何移植os,gui,fs等,都很有意思,这么样弄一圈,基本能算熟悉了这个芯片,捎带学了点相关的比如电路仿真,阻抗匹配计算,电路设计,基本c,实时内核,图形界面,文件系统,编译器原理等。所以只要耐心,还是很有搞头的。呵呵

网友F:
太谢谢各位的指点了

现在正在学dsp,看了许多这方面的书,感觉硬件还好,这些东西自己做一个项目后才会弄清楚。软件各位能不能推荐一本dsp的c编程书啊,看得比较晕啊,好像没一本书讲c编程啊

网友G:
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

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
真的吗?

网友H:
慢慢来

慢慢来

网友I:
我马上也要经历此过程

网友J(2007-06-22):
是ti的么?研究研究它的例程还是有帮助的

网友K:
选择性的看

现在的书出的都很烂,很容易让人摸不着头绪,失去信心。结合自己实际做的部分,选择性的看看,还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L:
买个开发板,上手很快

买个开发板,上手很快,有很多软硬件资源。

网友M:
还是要多实践

网友N(2007-09-04):
急求ADE7755单相电能表的设计原理图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现在急需ADE7755单相电能表的设计原理图,如哪位有该资料的,发一份给我哦!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