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2407输出PWM波不对称的问题

楼主(2007-05-23):
1.DSP设置成连续增减模式,
2.Timer1和Timer3采用相同的定时器周期,
3.Timer1中断有中断服务程序,
4.在中服程序中,经过计算后得到CMPR1-CMPR6的给定值,
5.CMPR装载方式为下溢装载,
6.PWM1和PWM3均设置为高有效,

程序运行时,由PWM1和PWM3引脚输出的PWM波中高电平部分的中线应该是重合的,但是现在却不重合。如果给定CMPR1-6以固定的数值,则是重合的。问题如图所示,请教原因,谢谢指教。

网友A:
是不是加了死区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