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FT的数据分离

楼主(2007-05-24):
请教一下各位,我用一个N点长的FFT一次计算了两个N点长的实序列,[ 即: x(n)=x1(n)+jx2(n)  计算FFT(x(n),N) ],倒是给数据变换出来了,在书上整了很久,也没看出怎么从共扼对称的性质中将两个序列的FFT值分离出来.还请知情的给指导一下,谢谢了.

楼主:
终于出来了

又苦看了两天书,倒是出来了
作了三个序列的实验,均作的8点的:
x1=2*i+j0 // 0<=i<=7
x2=3*i=j0  // 0<=i<=7
x3=2*i=j3*i   // 0<=i<=7

fft(x1,8)的结果
56.0000
-8.0000+19.3137j
-8.0000+8.0000j
-8.0000+3.3137j
-8.0000
-8.0000-3.3137j
-8.0000-8.0000j
-8.0000-19.3137j
fft(x2,8)的结果
84.0000
-12.0000+28.9706j
-12.0000+12.0000j
-12.0000+4.9706j
-12.0000
-12.0000-4.9706j
-12.0000-12.0000j
-12.0000-28.9706j

fft(x3,8)的结果经分离后的两个序列
56.0000
-8.0000+19.3137j
-8.0000+8.0000j
-8.0000+3.3137j
-8.0000
-8.0000-3.3137j
-8.0000-8.0000j
-8.0000-19.3137j
//******************
84.0000
-12.0000-28.9706j
-12.0000-12.0000j
-12.0000-4.9706j
-12.0000
-12.0000+4.9706j
-12.0000+12.0000j
-12.0000+28.9706j

仿真用的程序:
声明:FFT主程序是在网上找的经修改后的程序,作者的相关信息均在哈

/*时间抽选基2FFT及IFFT算法C语言实现*/
/*Author :Junyi Sun*/
/*Copyright 2004-2005*/
/*Mail:ccnusjy@yahoo.com.cn*/
#include <iostream.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lib.h>

/*定义复数类型*/
typedef struct
{
  float real;
  float img;
}complex;

 void fft(complex *dt,int n);    /*快速傅里叶变换*/
// void ifft();   /*快速傅里叶反变换*/
 void initW(complex *W,int n);  /*初始化变换核*/

 void depart(complex *x1,complex *x2,int n);

 void add(complex ,complex ,complex *); /*复数加法*/
 void mul(complex ,complex ,complex *); /*复数乘法*/
 void sub(complex ,complex ,complex *); /*复数减法*/
 void output(complex *dt,int n);                         /*输出结果*/

double   PI; /*圆周率*/
double   PI2;// 2*PI
int main()
{
  int i,method;
  int size_x=0;     /*输入序列的大小,在本程序中仅限2的次幂*/
  double a;
  complex *x,*y;

  system("cls");
  //PI=atan(1)*4;
  PI=3.141592653589793;
  PI2=6.283185307179586;

  cout<<"print N=
";
  cin>>size_x;
  a=PI2/size_x;

  x=new complex;
  y=new complex;
  if(x==NULL || y==NULL)
     exit(0);

  cout<<"x.real=2*i  x.img=0
";
  for(i=0;i<size_x;i++)
    {
      x.real=2*i;
      x.img=0;
    }
  fft(x,size_x);
  output(x,size_x);

  cout<<"any key NO. ";
  cin>>i;

  cout<<"x.real=3*i  x.img=0
";
  for(i=0;i<size_x;i++)
    {
      x.real=3*i;
      x.img=0;
    }
  fft(x,size_x);
  output(x,size_x);

  cout<<"any key NO. ";
  cin>>i;

  cout<<"2*i+j3*i
";
  for(i=0;i<size_x;i++)
   {
     x.real=2*i;
     x.img=3*i;
   }
 fft(x,size_x);
 depart(x,y,size_x); //数据分离
 output(x,size_x);
 output(y,size_x);

 delete[] y;
 delete[] x;

 return 0;
}

/*快速傅里叶变换*/
void fft(complex *dt,int n)
{
  int i=0,j=0,k=0,r=0;
  complex up,down,product,*W;

  double t;

/*变址计算,将x(n)码位倒置*/
//***********************

  for(i=0;i<n;i++)
    {
      k=i;j=0;
      t=(log(n)/log(2));
      while( (t--)>0 )
    {
      j=j<<1;
      j|=(k & 1);
      k=k>>1;
    }
      if(i<j)
    {
      product=dt;
      dt=dt[j];
      dt[j]=product;
    }
    }

//*********************
  W=new complex[n];
  if(W==NULL)
    exit(0);

  initW(W,n);
//**********************************
  i=j=k=0;
  t=(log(n)/log(2));

  for(i=0;i<t ;i++)
   {  //*一级蝶形运算
    r=1<<i;//取 r
    for(j=0;j<n;j+= 2*r )
     {            //*一组蝶形运算
       for(k=0;k<r;k++)
    {       //*一个蝶形运算
      mul(dt[j+k+r],W[n*k/2/r],&product);
      add(dt[j+k],product,&up);
      sub(dt[j+k],product,&down);
      dt[j+k]=up;
      dt[j+k+r]=down;
    }
     }
   }
  delete[] W;
}

void depart(complex *x1,complex *x2,int n)
{
  float temp1_data_r,temp1_data_i,temp2_data_r,temp2_data_i;
  int i;
  complex *s_x1;

  s_x1=new complex[n];
  if(s_x1==NULL)
    exit(0);

  for(i=0;i<n;i++)
    s_x1=x1;

  for(i=1;i<n;i++)
    {
      temp1_data_r=(s_x1.real+s_x1[n-i].real)*0.5;
      temp2_data_i=(s_x1.real-s_x1[n-i].real)*0.5;

      temp2_data_r=(s_x1.img+s_x1[n-i].img)*0.5;
      temp1_data_i=(s_x1.img-s_x1[n-i].img)*0.5;

      x1.real=temp1_data_r;
      x1.img=temp1_data_i;

      x2.real=temp2_data_r;
      x2.img=temp2_data_i;
    }
  x1[0].real=s_x1[0].real;
  x1[0].img=0;

  x2[0].real=s_x1[0].img;
  x2[0].img=0;

  delete[] s_x1;
}

/*初始化变换核,cos,sin表*/
void initW(complex *W,int n)
{
  /*输入序列,变换核*/
  int i;
  double a;

  a=PI2/n;
  for(i=0;i<n;i++)
    {
      W.real=cos(a*i);
      W.img=-1*sin(a*i);
    }
}

/*输出傅里叶变换的结果*/
void output(complex *dt,int n)
{
  int i;
  printf("The result are as follows
");
  for(i=0;i<n;i++)
    {
      printf("%.4f",dt.real);

      if(dt.img>=0.0001)
     printf("+%.4fj
",dt.img);
      else if(fabs(dt.img)<0.0001)
     printf("
");
      else
     printf("%.4fj
",dt.img);
    }
}

void add(complex a,complex b,complex *c)
{
  c->real=a.real+b.real;
  c->img=a.img+b.img;
}

void mul(complex a,complex b,complex *c)
{
  c->real=a.real*b.real - a.img*b.img;
  c->img=a.real*b.img + a.img*b.real;
}

void sub(complex a,complex b,complex *c)
{
  c->real=a.real-b.real;
  c->img=a.img-b.img;
}

//可能FFT程序中还有一些BUG,请指教一下

网友A:
拜服

既然用dsp,就可以用现成的fft.lib,不需要自己编吧

楼主:
我还不会用DSP呢

这个是在386的嵌入式板子上跑的,用C++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