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F2407A的IO口的耐压是多少?

楼主(2007-05-25):
LF2407A的IO口的耐压是多少?是不是所有的口包括端口包括AD、IO口等等所有的端口的耐压值都是一样的?另外LF2407A端口的允许输入电流范围是多少?谢谢。

网友A:
Datasheet上面写的非常清楚...

网友B:
最好不要超过3.3V

网友C:
3.3V吧

记得是

网友D:
Re

不应超过器件电源电压。
当然,端口一般都有保护电路。

网友E:
额定为不超过VCC+0.3

额定为不超过VCC+0.3,也就是3.6,4.6极限,超了就挂

楼主:
图片中黄色的部分是指的IO口的耐压值吗?

图片中黄色的部分是指的IO口的耐压值吗?

网友F:
absolute ratings

是说超出这范围就挂了。
和operating ratings不一样啊

楼主:
operating ratings

就是说手册里应该还有讲operating ratings的?
我找找,谢谢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