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和软件无线电

楼主(2007-05-25):
我们做的一些DSP和软件无线电的板卡和应用,欢迎同行指教。兰州交通大学数字信号处理与软件无线电研究所http://www.sr-dsp.com/

 相关链接:http://www.sr-dsp.com

网友A:
看来看去两个板子引出n多个项目

如果第二个板子是你们自己做出来的我的确佩服~

楼主:
全部是自己设计的,主要考虑高端应用,当然焊接不是。

楼主:
软件无线电板卡的硬件到不是太困难。

软件无线电板卡的硬件设计到不是最困难的,最难的是算法&移植,比如WDDC(宽带的数字下变频器)、数字调制与解调以及各种滤波器等。www.sr-dsp.com

网友A:
在线亚,呵呵,那问个问题~

FPGA外部标配数据缓存512M字节SDRAM
敢问这个sdram的具体型号是什么?
SDR不懂,lz所谓的高端应用主要是哪方面呢?能否给扫下盲?

主要技术指标:
l        StratixII EP2S15 + TMS320C6414 (DSP),33880个宏逻辑单元(LE);  1369Kbits嵌入式高速RAM以及64个硬件乘法器(18×18bit);超过500MHz的逻辑工作速度;
l      DSP定点运算能力4800MIPS(百万次运算每秒);
l      FPGA外部标配数据缓存512M字节SDRAM,DSP外部标配数据缓存64M字节SDRAM。
l      板载85MSPS 14位AD
l      PCI2.0 接口
l      包含宽带数字DDC
l      10层电路板设计,高可靠性和抗干扰性
l     极高的性能价格比,可完全代替国外同类产品
l      算法:
l       WDDC宽带数字下变频器(下变频带宽可任意调节0.5~30M)

l       PFB多相滤波器组(分组数量可定制)
l       实时FFT算法
l       调制与解调数字算法等

楼主:
这样。

这片卡必须&105msps 16位的采样率的数据采集卡使用,因为我们原先的设计都是板载AD(最大66MSPS 14位),实际发现还是模拟&数字完全分开好,否则动态范围作不上去。另外,这卡主要目的是配合一个中频带宽20M的(F0=70M)宽带接收机做带通采样。我们低端的接收机中频带宽一般不超过10M

网友A:
lz是高人

我的水平还没有到那一步,只是一个做应用的小工程师,算法类的东西没有接触过多少。等我看看sdr这块再向lz学习学习
我觉得你那个512byte的sdram似乎是写错了,看你板子上面芯片似乎没有那么大的sd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