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2的视频捕获驱动为什么要将YUV 4:2:2转化为4:2:0?

楼主(2007-05-26):
DM642的视频捕获(或显示)驱动为什么要将YUV 4:2:2转化为4:2:0(或将YUV 4:2:0转化为4:2:2)?
直接用4:2:2送编解码单元不行吗?
为什么视频解编器不直接将模拟信号转化为YUV 4:2:0?

网友A:
lz的名字~都不忍心回复了

4:2:2转4:2:0可以节省memory,直接送当然可以

便解码器如果直接把模拟信号转成4:2:0就不好在转为4:2;2了。而反过了可以

楼主:
还有问题

我还有个问题。
DM642 EVM的EEPROM(24WC256)里面存了些什么?里面存有网络地址吗?
如果没有24WC256,网络摄像机的实验能否通过?与SAA7115、SAA7105有关的实验能否通过?
谢谢!

网友A:
大哥,你的程序自己不知道吗?

如果是EVM的话,eeprom里面是mac地址,如果没有它网络传输肯定过不去,你说的具体试验我不清楚。
单纯视频部分的没有问题

楼主:
好人做到底吧

我现在只拷贝了EVM的部分硬件,软件没细看,现在只通过了最小系统的测试。
呵呵,在自己的板上加载了EVM中网络摄像机的实验,没通过,原来没有IP地址。
大哥好人做到底,EEPROM里的IP地址数据怎样编写?IP地址在EEPROM中的起始地址是多少?
是通过编程器烧写?还是通过仿真器在线写(就像FLASH那样)?

网友A:
我的建议

找evm的技术支持,我没有用过642的evm,不过一般应该有烧写eeprom的程序,是通过iic总线挂在dsp上面的。烧写 要么拆了用编程器,要么ccs里面都可以。

楼主:
谢了

大哥,谢了

网友B:

video port采集到的YUV4:2:2, 是因为video decoder输出的是YUV4:2:2格式,这是ITU-656/601里面定义的标准;

yuv4:2:2在进行视频编码前要转换成4:2:0,是因为MPEG编码器(mpeg1, mpeg2, mpeg4, 还有h.263, h.264)要求输入图像的颜色空间为YUV4:2:0格式。其与yuv4:2:2相比,颜色分量所占的空间少了一般,所以转换过程也相当与做了一次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