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DSP上跑不如在PC上跑

楼主(2007-05-30):
做图像处理时,纯C的程序在DSP上跑,能够达到实时,为什么在DSP上却要慢这么多呢?DM642的频率是600M,而PC的频率也就是800,按照一条指令一条指令的执行,DSP的速度就是慢了四分之一,但实际却是差那么多。

这是为什么呢?希望各位大哥,帮忙解释一下。

本来是说DSP600M功能相当于几G,应该是指优化后,并行执行,流水操作。但现在我不流水,就一条一条执行,为什么差不多频率,速度却差那么多?

网友A:
re

"PC的频率也就是800"???"现在我不流水"你怎么控制的?
pc的ram,cache都很强劲的

你是怎么统计速度的?你的程序有没有读写外设?

网友B:
今天做了个小程序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一个卷积程序
不是很大

结果感觉在CCS里面跑起来非常慢

奇怪

网友C(2007-07-09):
CCS里面只能计算CLK周期,不能按照时间来算

毕竟不是运行.EXE程序,是模拟。

网友D:
我来说两句

DSP程序的优化,对计算速度影响很大。

举两个例子,都是最近实际遇到的:

1、上海交大图像所的两位博士用本公司的DM642板子,做一个图像处理的项目。算法写完后嫌计算慢,在我们指导下进行速度优化,速度提高了11倍。

2、某国内知名车牌识别算法公司,采用我们公司的智能相机(用DM642作处理器)实现港口集装箱号码识别算法,识别时间从最初的500毫秒优化到35毫秒。

除了在DSP算法优化上想办法外(如以上两例),DSP结合FPGA提高计算速度会更有潜力,这正是我们在做的。

史修栋
上海锐势机器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www.machinevision.cn

网友E:
是的,程序的优化影响可是非常大的

网友F:
同意2楼

楼主说的太笼统了,能不能把具体问题说说清楚啊!搂主是怎么测试运行速度的?

史修栋先生的公司是做什么的?

网友G(2014-07-31):
引用 网友D:
DSP程序的优化,对计算速度影响很大。举两个例子,都是最近实际遇到的:1、上海交大图像所的两位博士用本公 ...

能不能指点一下,具体怎么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