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用过MBF200指纹传感器,请教一下!

楼主(2007-05-31):
   我用MBF200的MCU方式采集指纹,按芯片说明书,其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需要接一个10欧姆的电阻,按照这种连接方式,本人测得其模拟电源VDDA1、VDDA2管脚的电压为1.4左右(也就是说10欧姆的电阻分的了1.9V电压,我的电源电压为3.3V的)这样连接后,一上电,10欧姆的电阻极度发热,达到手不能触摸的地步,请问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另外我用的12M的晶振也没有起振,用万用表测量其两个管脚的电压几乎为0V,两个管脚间的电阻大约在 2.9M左右,用示波器测没有波形,起初我用的与晶振匹配的电容为27PF的,怀疑是电容过大导致晶振未起振,换成20PF的还是一样,我看了MBF200的芯片说明书没有找到其推荐的晶振电容阿?这个一般都用多大的?

网友A:
富士的?

以前师兄做过。

网友B(2007-07-03):
功率

常用的电阻电阻功率为0。25W,你的肯定过热。用两个电阻并联或串连,总值为10即可,也可选用功率电阻。

楼主:
多谢

谢谢大家的回复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C:
怎么解决了也不说,鄙视你

楼主:
hehe

遇到的问题比较BC阿
所以没有必要拿来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