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P的EDMA过程

楼主(2007-05-31):
请教大虾们:
    我是一个菜鸟,刚才看了一下TI的C64X的EDMA的介绍,看到EDMA只有在传送结束时有一个中断,为什么在发起EDMA传送时没有中断呢?这时候不需要向CPU请求总线使用权吗?谢谢!

网友A:
DSP的EDMA过程

EDMA有两种触发方式:一种由cpu触发,另一种是由触发事件触发,如果EDMA的触发方式设置为后种,就不需要向cpu请求总线使用权,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网友B:
EDMA有仲裁机制

在C64X DSP中,由于两级CACHE的存在, CPU平时只是从CACHE中取指令、数据,只有指令、数据不在cache中时,才需要使用QDMA从外部存储器中把指令、数据调入到内部cache;所以CPU不是随时都需要访问外部存储器的(访问cache不需要占用总线),cache没有命中时才会使用总线去访问存储器;

另外C64X有64通道EDMA, 其EDMA分为三个优先级:urgent,high,medium, low,及时有冲突,也会通过优先级仲裁机制来保证有最高有限级的请求得到满足。

请参考一下spra636,里面有简单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