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关于volatile问题

楼主(2007-06-01):
当运行一下语句时;
unsigned int *iFlashAddr;
iFlashAddr=(volatile unsigned int*)0xffff;

出现这样的错误提示:
"flash.c", line 49: error: a value of type "volatile unsigned int *" cannot be assigned to an entity of type "unsigned int *"

请问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如下

类型不匹配吧

网友B:
rr

该这样吧
iFlashAddr=*(volatile unsigned int*)0xffff

楼主:
这样

这样
iFlashAddr=*(volatile unsigned int*)0xffff

就会这样了:
"flash.c", line 19: error: a value of type "unsigned int" cannot be assigned to an entity of type "unsigned int *"

网友B:
感觉这两句代码要实现的功能是将I/O空间或数据空间FFFFh地址的内容当作FLASH程序的首地址。
unsigned int iFlashAddr;
iFlashAddr=*(volatile unsigned int*)0xffff;

or:

unsigned int *iFlashAddr;
*(iFlashAddr)=*(volatile unsigned int*)0xffff;

网友C(2013-08-23):
定义 int iFlashAddr;
iFlashAddr=*(volatile int *)0xffff;

网友D:
应该是:
volatile unsigned int *iFlashAddr;

iFlashAddr =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ffff;

网友E:
那就改成
volatile unsigned int *iFlashAddr;
iFlashAddr=(volatile unsigned int*)0xffff;

网友F:
8L正解,其他都是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