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5402——FLASH并行自举

楼主(2007-06-01):
DSP :5402
FLASH:SST39VF400A

问题1:flash应该接在程序存储空间还是数据存储空间啊?
问题2:   iFlashAddr=(unsigned int*)0xffff;
          *iFlashAddr=0x8000;
这两条语句访问的是程序存储空间还是数据存储空间啊?
如何来区分访问的是数据,还是程序空间啊?
问题3:自举过程中,DS,PS引脚哪个为高电平,哪个为低电平啊?

网友A:
如下

对于并口自举
 如果INT2、INT3没有种中断,BootLOader读I/O空间的FFFFh地址,如果有效,就把该地址的内容当作是FLASH中程序的首地址,如果其内容无效,boot读取数据空间的FFFFh地址的内容,

 如果DS PS 都为高电平,则你的FLASH被影射到了I/O区间 ,Boot时 IS应为低电平。

楼主:
那么

如果采用16并行自举
Boot时 DS,PS,IS哪个为低电平啊?
作为FLSAH的片选信号,不知道该用哪个脚啊
请多多指教

还有用编程器写FLASH时,DS,PS哪个为低啊?
我测试了,为什么DS是低的,
PS怎么也高不起来啊?
修改了cmd文件没反应,还有其他的设置需要修改么?

网友A:
rr

一般把FLASH影射到数据区间的0x8000-0xFFFF,有的系统为了灵活性用跳线可将FLASh影射到数据区间,有影射到I/O区间。如果你将FALSH影射到数据区间DS可以作为FLASH的片选,同理IS可作为其影射到IO空间的片选。

你遇到的情况可能如下:boot时 程序被加载到程序区的外部Ram中,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楼主:
16并行自举

16并行自举
FLASH影射到数据区间的0x8000-0xFFFF

INT2,INT3已经接高电平,

运行程序已写到FLASH中,

但是,复位后自举时,DS,PS,IS全是高电平
并且读写信号R/W也是一直为高。

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
5楼的问题解决了

再问一个
如果,
将FLASH 映射到DSP的数据空间。由于
DSP 片内有16K 的DARAM , FLASH 的低16K地
址空间对DSP 来讲是不可见的, 所以无法向
FLASH 的2AAAH 地址单元写入数据, 编程或擦
除操作无法实现。
那么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那?

网友B:
自举时如果把flash空间映射到0x8000,那么得先向里面写
10aa(16位的),
7fff(设置SWWSR),
8006(设置BSCR),
接下来的几个数值怎么确定,如程序入口地址,程序要装载的目标地址.
知道的话能否说具体点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往8000里写10aa时
10aa却写到了8001里面了,
这是怎么回事,看了地址明明是8000.

楼主:
.....

????
没人回答啊

网友C:
个人见解:

TI的文档资料讲的非常详细.

网友D(2010-12-05):
我在郁闷中,高手指点,分享些资料吧。

网友D:
高手指点呀,真的是有问题的呢,我也是同样的问题呢,就是FLAHS和DRAM一起使用,同时要用FLASH 进行自举。

网友E:
给你一篇**参考吧

网友D:
不错,我也分享些现在弄到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