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集的问题

楼主(2007-06-01):
现在有一个霍尔电流传感器模块,输出电压范围是0-4V,传感器的内接电阻为400欧姆(内阻),想用DSP上的AD来采集.
DSP的AD采集范围是0-3.3V,请问该如何设计这个接口呢?

如果直接用电阻分压,那么分压电阻阻值要远远大于传感器内阻,否则会影响传感器的输出电压(对不对?).请问分压后可以直接接到DSP的AD上吗?
==================
谢谢各位的回答,请帮我看看下面这个电路可以吗?

网友A:
为什么不用一个运放呢

楼主:
请多多指教!

1.用电阻分压可以吗?或者为什么不行?
2.如果用运放,要把0-4V精确的映射到0-3.3V,是不是需要一个可变电阻来调节参数啊?

谢谢!

网友B:
RE

你一个运放作差分输入,同时对信号进行一定程度衰减,不用管它是不是0-4V对0-3.3V.只要稳定,而运放你则可以认为它是一个线性很好的东西,那么,你把整个运放这一块看作一个系统,有输入,也有输出,则系统的传输系数不就出来了.到这里还不知道的话,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楼主:
谢谢各位

请各位看看这个电路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