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平匹配的问题

楼主(2007-06-01):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用过,串个电阻试试

网友B:
看看器件资料

看看器件资料里面的VIH, VIL, VOL, VOH是否满足要求,不满足要求就加电平转换芯片吧

网友C:
我正在用7656,不过没试过你的用法

我直接Vdriver就是3V3,然后根3v3的逻辑相连。。

楼主:
回复主题:请教以下,与DSP精度、速度匹配且常用的AD、DA芯

谢谢以上三位的提醒.